[家电] 二十年前的风扇特殊维修一例(美的FS40-F2)(指示灯亮风扇不转)

楼主(2020-05-21):
同族的叔叔拿来一台二十年前的风扇,要我帮忙修一修。农村人是很爱惜东西的,坏了也不舍得丢掉。这么多年的电器,毛病很多,零件也不好找,碍于情面只好修一下吧。

后期改进了设计,喇叭换了,按键也改了。
经检查:1.电机烧断线。2.按键失灵。3.功能失灵。

此风扇电机分为低中强三档,对应灰橙红三色线。蓝线为公共端,黑线为摇头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结果是灰色(低档)线圈烧断。而灰色线圈后面还接有启动电容。电机烧了只能重绕或者换新,但两种方法均难办到。我看原电路图分析,风扇不转的原因就是启动电容断路了,中强线圈应该正常。设想一下:能不能将灰色线圈端头接到橙色线端头上面。因为启动电容只是帮助电机起动的,电机起动后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就将灰色线端头与橙色线端头接了100欧电阻。

二十年的风扇,塑胶老化。

电机有点锈滞,加点润滑油使它更好的启动。

按键修复后,其它功能还是失效,经检查为电脑芯片故障,无法修复。电机中强两档正常,摇头照明等其它功能失效,也不能关机。只有开机和调速能用。不知电机这样处理能用多久,试目以待。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淘宝买一块控制板装上去,几块钱

网友:
20多快钱TB上电机+控制版全部搞齐   外观修旧如旧

网友:
铝质扇叶灯话值得修一下,电机电容直接跨过断线档直接过去可以2个档来用,或干脆重绕电机;去掉控制板,另加电扇开关/摇头开关/定时开关直接切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