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改锂电之二次改造降关机损耗电流到58ua

楼主(2020-05-21):
一个双飞燕鼠标,原本用AAA充电电池的,估计对电压要求比较高,用的充电的太不经用了总要充电觉得麻烦;
所以之前改造了一下,使用了蓝牙PSO机里拆的一个锂电池加了一个4056充电板,加了一个1117-3.3降压
当时也没有测试关机时电流,使用一断时间后发现很不经用总要充电,当然POS那个锂电池也是容量小的可怜的;

第一改造后是这样的,后面就是电池和充电板了;

串万用测试了一下关机状态(鼠标只有软关机)1.62ma

其实上次改的时候就知道,1117的损耗不小,但没想到要大概不到一周充一次电;
新买的7133到了,于是动手换上,装到正面了,好看多了,自己脑补,忘记拍照了;
测试关机电流,降下来不少,到了58.7ua了,忘记测试不带负载的空载电流多少了!

总算有点小进步吧,下次得寻找合适体积大点儿的电池了,毕竟这个容易真的太小了;

打点热溶胶装壳;

最近附1117和7133的资料表,供参考一下!

从表上看真是不在一个级别,当然不同品牌的芯片性能也肯定存在参数差异;
各们伙伴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造建议!

补充一下:
假字电池容量150mah
原关机电流1.6ma,150/1.6/24=3.9,居然只能用3.9天,而且还不是使用状态功耗(使用状态功耗大概10-20ma)
新关机电流56ua,150/0.056/24=111,反复算了几次都怀疑自己的数学了。(数学本来就不好)
over

网友A:
早期的鼠标,好像可以直接使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B:
有没试过锂电直驱?我几个鼠标都是直接换锂电,用了几年也没坏,你不放心上铁锂好了,比两节干电池满电电压还低。

网友:
双飞燕的鼠标大多都可以锂电直驱的,我已经改了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鼠标,好像可以直接使用锂电池供电

还真没仔细研究过芯片,或许还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试过锂电直驱?我几个鼠标都是直接换锂电,用了几年也没坏,你不放心上铁锂好了,比两节干电池满电电压 ...

铁锂手上没电池啊,这个都是现成的,专门再买零件什么的不划算了!

直驱是个好建议,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C:
我的是单节电池供电的1.5v,我用tp4056加了一个dcdc到1.6v,大概一个月要充一次电。感觉还是损耗太大。不过比买电池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单节电池供电的1.5v,我用tp4056加了一个dcdc到1.6v,大概一个月要充一次电。感觉还是损耗太大。不过 ...

也要看你是用得多大容量的电池,我的是真的挺小的,
也可以测试看看,尝试找找,损耗比较低的DC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要看你是用得多大容量的电池,我的是真的挺小的,
也可以测试看看,尝试找找,损耗比较低的DC芯片!
...

我粗略测了一下,静态电流0.2ma,损耗不小。dcdc是mp1584en。手头没有其他更好的dcdc了。电池标的是1000mah。

网友:
这个7133看起来真不错,下次要备一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粗略测了一下,静态电流0.2ma,损耗不小。dcdc是mp1584en。手头没有其他更好的dcdc了。电池标的是1000m ...

你要不试试坛友的方案,这个方案输出电流在10ma的。

全部采用常规易得元件,方便业余自制:
R1可以390K~560K,取值越小电流损耗相应增大
R2在3M±20%左右均可
R3和R4的比值决定输出电压值,R3+R4总阻值在1M±20%左右为宜,总阻值越小电流损耗也会有所增大
C1用普通瓷片、贴片均可,0.1u是个很常见易得的规格
C2为4.7u~47u任意电解,无耐压要求
三极管只要是小功率NPN均可,不限型号,只希望β尽量大,最好不低于300。如果实在有困难,200左右也可以,只是输出电流能力稍有降低。

网友D:
还有1ua的,xs,me的都有,而且mah你好像忘算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1ua的,xs,me的都有,而且mah你好像忘算了电压。。。

这个忘记测试没有负载的静态电流,实际还包含了鼠标的关机静态功耗!

mah,那种电压差异的算法就复杂了,我们业余的算个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试试坛友的方案,这个方案输出电流在10ma的。

我打算试试xc6206,,电路简单,而且据说能到5ua

网友:
一个二极管多好,反正改过几个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试试xc6206,,电路简单,而且据说能到5ua

改天我搭个电路测试一下,7133空载待机电流能到多少,我这个实际带了负载了,可能是鼠标本来关机功耗就比较高!

网友:
看起来比较复杂,我是不用了就直接抠电池,非常省电

网友(2021-02-28):
静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用1117的ADj版空载电流也可以做到50uA。

网友:
加个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