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复墙壁开关盒暗盒

楼主(2020-05-21):
墙壁开关盒暗盒,朋友家里的墙壁开关盒暗盒是塑料的,住进去有10来年来,塑料老化,插座面板不能牢固的固定在墙壁上,使用上有安全隐患。正好我自己家里也有这个问题,上网买金属86型双联铁暗盒,自己更换,水泥找朋友拿的,拆开面板,清理塑料重新用水泥装好,等干了,在用腻子膏墙面修补
墙壁插座面板

朋友用木头来固定面板螺丝

清理塑料盒

墙壁清理,测试铁盒正常装入

用水喷入,方便水泥使用

铁盒装入墙壁

安装面板

面板安装好,等待腻子膏墙面修补

网友A:
网上有暗盒修复器,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暗盒修复器,不用这么麻烦

不错的信息

原来我也是楼主那样做,还的等水泥干了

网友B:
看来还是得铁盒,塑料的不靠谱,特别是另加螺丝耳朵的各种盒更是没一个长的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得铁盒,塑料的不靠谱,特别是另加螺丝耳朵的各种盒更是没一个长的住的。 ...

我们在公建项目中都是用金属的,只有在住宅项目中用塑料的。

网友:
建议在水泥中掺一些堵漏王,暗盒更加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暗盒修复器,不用这么麻烦

塑料全部老化了,那个修复器用过,对频繁使用的感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得铁盒,塑料的不靠谱,特别是另加螺丝耳朵的各种盒更是没一个长的住的。 ...

是的经不起插头使用,小孩子在家不安全

网友C:
我不用水泥,石膏粉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用水泥,石膏粉更好用

石膏粉牢固吗。就水泥做好清理麻烦点,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得铁盒,塑料的不靠谱,特别是另加螺丝耳朵的各种盒更是没一个长的住的。 ...

淘宝买过正泰的暗盒,质量非常好。工程上用的基本都是回收塑料的,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