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断——拆解正泰1P+N空气开关

楼主(2020-05-21):
1P+N型空气开关,占位小,比较常用。但网上资料查询,多是说N极直通不断开,保护跳闸时仅L极断开,所谓“断火不断零“,若零火接错时不安全。今天拆了一个正泰的1P+N空开,看看内部真实结构。实际上,现在的1P+N也是可以“双断”的,只是N极没有保护作用,仅随L极联动断开。可能以前的1P+N空开是“单断”的,拆卸可见其内部结构很紧凑,估计大功率使用时发热是问题。

楼主:
如图,火L、零N线两路,通过各自的触点控制

图中,圆圈处为触点、触头。

图中画圈部分,为L、N联动的活动触头机构

网友:
照明线路用,正好也是占一位

网友A:
个人感觉断火不断零,比双断更安全,,,
接错线跟抬杠的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断火不断零,比双断更安全,,,
接错线跟抬杠的可以无视。。。。。。。。 ...

为什么“双断”倒不安全?

网友:
一般来说,1p+n的断火不断零是指由1p单极开关派生的漏电断路器,不包括1p含两个极的dpn系列断路器
例如dz47le属于不断零的1p+n
而dz267le属于dpn 双断 火线带短路保护,零线随动合分
dpn开关合闸零线先接通,分闸零线后断开

网友:
正面其实有图形符号
很明显L和N线上有触头和断点
但只有L线上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这种开关也怕接错线,如果多个开关的零线混接,可能出现L线没有电流,N线电流过载还不跳闸的情况
但不论哪种开关,正确接线都是安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双断”倒不安全?

大前提是零、火线没有接反,
如果楼房接地不良、或者开发商压根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理论上确实单断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前提是零、火线没有接反,
如果楼房接地不良、或者开发商压根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理论上确实单断更安 ...

请说说具体

网友(2021-11-27):
引用 楼主:
请说说具体

我也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前提是零、火线没有接反,
如果楼房接地不良、或者开发商压根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理论上确实单断更安 ...

地线接触不良或是没接地线,不是双断更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前提是零、火线没有接反,
如果楼房接地不良、或者开发商压根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理论上确实单断更安 ...

电磁漏保都是双端的,单火线漏电也跳闸
TN-C是断火不断零,用1p漏电保护器,因为零线地线一根线,都是保护线
TN-S是最好零火双断,防止中性点偏移零线带电
不过目前这很多设计有问题。因为中性点偏移会过欠压,而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断火不断零,但是电子式漏电保护器必须要保证上端电路正常才会动作,这样零线带线照样电人(电磁漏保会跳闸)
如果是过压保护插件,那电压恢复正常以后还是断电的,冰箱里的东西就
很少有开发商标配过欠压重合闸断路器,目前就正泰和ABB有这东西,其他杂牌最好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漏保都是双端的,单火线漏电也跳闸
TN-C是断火不断零,用1p漏电保护器,因为零线地线一根线,都是保 ...

过欠压重合闸断路器,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也生产,型号很多的。
我刚淘了几个,32A、40A、63A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漏保都是双端的,单火线漏电也跳闸
TN-C是断火不断零,用1p漏电保护器,因为零线地线一根线,都是保 ...

自回复式过欠压重合闸断路器,现在不少厂子也生产,市面上的型号很多的,各路杂牌的也有。
我转的这个拆图,发表于 2017-03-24。用料做工还不错:可调电位器好像是松下的,安规用的是XRY的,压敏用的好像是兴勤的,电解电容HuaHong华虹的,芯片型号❓没认出来,接线处压焊工艺……这可比普通的ELE漏保做工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