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坛子里80买的改装标签打印机

楼主(2020-05-21):
坛子里有在卖改装的标签打印机,其实就是顺丰的快递单打印机改装的,支持蓝牙和电脑,可以打印快递单,但是发现没用几次就有很严重的断线,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淘一个便宜的打印头换上。
改装了电池,两块锂电并联,我一开始还以为一块做升压呢,想不到壳子里还有一块。
两块电池,装回去的时候可不好装,差点要想扔垃圾桶里
蓝牙板
这块板就是改造的了,可以看到闪存是焊过的,应该刷了固件。
热敏打印头,可以看到是72mm的。淘宝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便宜的。
打印菜鸟面单,可以看到条码断线严重,用发的酒精棉擦了不管用。

网友A:
不能用酒精擦的,要用无尘布,直接换过色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酒精擦的,要用无尘布,直接换过色带解决

难道越擦越坏?这个热敏的,没有色带

网友:
显然不是污染而是断线了,热敏头内部断线导致无法加热。

这东西原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就是加热线,一排不移动所有线都热就是一条黑线,所有线都热移动就是一片黑,按顺序通断,还移动就是画面了。

每条加热线都是一个像素,如果加热线完蛋了,就你这表现,缺像素,单线缺的是点像素,移动起来就是断线了。

网友:
开始看到价格还有点心动,后来想想还有个快麦108放着闲置没入手。打印头坏了修起来不划算啊。

网友B:
感觉不像是断线,是打印头脏了,或是打印头磨损了。或是耗材脏了。换其他的卷纸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像是断线,是打印头脏了,或是打印头磨损了。或是耗材脏了。换其他的卷纸试试看。 ...

换了好几种纸了,都不行

网友C:
不像是断线了,断线了应该是连续的竖线,这个时有时无的。可以测量下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加热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断线了,断线了应该是连续的竖线,这个时有时无的。可以测量下是不是供电不足导致加热不正常 ...

每次打印,右边这一条码地方是固定显示不全的

网友:
断线的可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