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教,两块2241主控的 4贴120G能组合成一个240G的嘛

楼主(2020-05-21):
大概15年那会买的 特芯科 PER 820  128G的两块盘
用的较少,所以想看看能不能两块合成一块
单纯的拆F焊F估计不能用吧
是否还需要开卡?如果要开卡的话 各位大神能推荐下嘛

原来只玩过优盘量产 这个第一次接触

网友A:
虽然我不懂焊接,但我想你至少需要另外整一块贴位足够的板子和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焊接,但我想你至少需要另外整一块贴位足够的板子和缓存

目前这个板子不是可以8贴嘛?还是说这个主控不支持8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板子不是可以8贴嘛?还是说这个主控不支持8贴?

有的板子设计有问题,给了8贴位置但是贴上去开不了卡,需要魔改电容之类的,至于主控最高支持多少,那就看文档吧

网友:
我感觉可以,但说实话,挺折腾的。

网友B:
SF2241主控只有4通道吧  贴不了那么多颗8DDK  要2个合1个的话要换成2281V4主控才行  SF主控开卡也很麻烦  不如全拆了上2246E主控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2241主控只有4通道吧  贴不了那么多颗8DDK  要2个合1个的话要换成2281V4主控才行  SF主控开卡也很麻烦   ...

好吧~~2246EN 一般多钱啊 论坛有帮人加工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2246EN 一般多钱啊 论坛有帮人加工的嘛

我有8贴板子,35块,但我比较懒的焊tsop:titter:

网友D:
我好想还有个12贴的46en板子,问题是2281支持8通道每通道4ce,2241看了一半应该总共只有16ce吧,8ddk单颗4ce,所以8贴无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想还有个12贴的46en板子,问题是2281支持8通道每通道4ce,2241看了一半应该总共只有16ce吧,8ddk单颗4c ...

我会告诉你2281其实是八通道8CE吗。。。。。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怎么布线了

网友E:
多说一句这个特科芯不知道用啥鬼配置开的,我查了TSOP的DDK和BGA的DDK都找不到2241的这个组合,是不是强开2281难说

网友F:
看来是新手,还是老实告诫你一下,不要玩sf系列开卡,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智商,然后彻底退出ssd的娱乐舞台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哪里人,我能上2246.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新手,还是老实告诫你一下,不要玩sf系列开卡,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智商,然后彻底退出ssd的娱乐舞台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哪里人,我能上2246.

已经放弃了 基本都报价100  稍微添点都能再买个240G的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8贴板子,35块,但我比较懒的焊tsop

 好吧 反正已经放弃了  不划算

网友:
楼主要是不嫌弃我可以和你用自己做的7DDJ 16贴,256GB自制金士顿2281的盘交换,颗粒也是特科芯的,板子我用的是金士顿板子。。。。运费就AA吧。。。。说实话我是看不惯自己的7DDJ,8DD再找8片就可以512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说一句这个特科芯不知道用啥鬼配置开的,我查了TSOP的DDK和BGA的DDK都找不到2241的这个组合,是不是强开2 ...

渣屎顿kc300用的7ddk,个别7ddj的id也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渣屎顿kc300用的7ddk,个别7ddj的id也能开出来

我是当时脑残上车买了一堆特科芯,想要中奖大板,最后小板子多,大板子只有两个,小的板子我就拆颗粒上金士顿板子了,当时KST拆机板正流行,朋友友情价也很便宜

网友:
只能换2281的主控板,能8贴8DDK,ID可以用2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