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ce 这样的还能用吗?(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0-05-21):
手上有个买来了固态,好像被人弄过,看CE感觉奇怪不知道什么问题,大神能教教吗?

网友A:
H27UDG8M2M这货查的是1CE但是你4片有7CE,建议你上测试架看看F31那颗

网友B:
最后一片有问题,拆下来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C:
CH3上的颗粒挂了 可以指定下CE开卡 屏蔽掉坏的那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7UDG8M2M这货查的是1CE但是你4片有7CE,建议你上测试架看看F31那颗

没有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片有问题,拆下来测一下看看吧。

测不了,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上的颗粒挂了 可以指定下CE开卡 屏蔽掉坏的那一颗

用CH0和CE0开也是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