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为什么LIC里添加了27763,最后找不到配置文件呢

楼主(2020-05-21):
修改license文件
修改lic文件里面的configuration_id,填写上面检测到的id(27763)
把最后一行的<checksum>xxxxxxxxxxxxxxxxxxxxxxxx</checksum>删除
把文件保存到checksum程序目录,命名为test.lic
生成checksum.执行
./checksum test.lic,自动添加校验成功
然后点击“Create OEM Package”,等待几十分钟完成,会在输出目录生成配置文件
运行 ./SF_ConfigurationManager修改配置信息
找不到27763配置文件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网友A:
27763这是英特尔专用的  你还算换一个吧 比如金士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763这是英特尔专用的  你还算换一个吧 比如金士顿的

我还有一个金士顿的FURY固态也是2281刚才开卡这样,大师给看一下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5/21/2020 11:41:34]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10.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hu 05/21/2020 11:41:34]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4:0:0:0'
[Thu 05/21/2020 11:41:39]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4:0:0:0'
[Thu 05/21/2020 11:41:45]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5/21/2020 11:41:45]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5/21/2020 11:41:50]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5/21/2020 11:41:50]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10.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hu 05/21/2020 11:41:50]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5/21/2020 11:41:50]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5/21/2020 11:41:51]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5/21/2020 11:41:51]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10.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5/21/2020 11:41:59]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5/21/2020 11:41:59]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hu 05/21/2020 11:41:59]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10.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5/21/2020 11:41:59]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510)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510.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5/21/2020 11:41:59]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5/21/2020 11:41:59]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510
[Thu 05/21/2020 11:41:59]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510
[Thu 05/21/2020 11:41:59]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510_fw_cl_mlc_Toshiba_128Gb_FT16B08UCT1-CA_2Q_1C_2D_PP_R03070_s512.vic
[Thu 05/21/2020 11:41:59]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510
[Thu 05/21/2020 11:41:59]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510
[Thu 05/21/2020 11:41:59]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510_mf_mlc_Toshiba_128Gb_FT16B08UCT1-CA_2Q_1C_2D_PP_R03070_s512.vic
[Thu 05/21/2020 11:41:59]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5/21/2020 11:42:00]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5/21/2020 11:42:00]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5/21/2020 11:42:05]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5/21/2020 11:42:05]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402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Thu 05/21/2020 11:42:0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5/21/2020 11:42:05] - Exiting...
[Thu 05/21/2020 11:42:0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网友:
要接intel的ID  LIC要有二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