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轮胎被螺丝扎了个洞,跑了几十公里才发现瘪了

楼主(2020-05-21):
还在快车道80码跑了35公里,行驶中途没什么感觉,扎螺丝进去的时候其实听到声音了,当时以为是小石子塞到缝里了,准备到公司再查看,没想到忘记了。

右后轮的,轮胎侧面已经磨出了一道痕,看起来挺严重

扎螺丝的位置

已经扎透了,是一枚可钻铝合金的自攻螺丝

到补胎店里贴了一片药膏,30元(记得以前行情价是25),店老板说轮胎还不用换,可以再跑个1~2万公里。

补充内容 (2021-2-6 21:20):
半年多后续:本田缤智更换优科豪马原厂轮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88

网友A:
这条痕说明轮胎已报废了,里面纤维层已断裂,虽然补好不漏气,但纤维层断裂会造成强度严重不足,随时可能会爆胎出事,这钱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痕说明轮胎已报废了,里面纤维层已断裂,虽然补好不漏气,但纤维层断裂会造成强度严重不足,随时可能会 ...

我赌5毛钱,肯定不会因为这个爆胎

网友:
胎压不能太高,不要超过3.0,不能太低不要低于2.1。

有伤了不要放在前轮,前轮打死扭动大。  市区勉勉强强凑合用吧。

最好是放在备胎算了,内测看还行才怎说的,如果内侧出现明显折痕就只有报废了。后胎备胎都不建议,这种胎很容易起包,注意观察,起包了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痕说明轮胎已报废了,里面纤维层已断裂,虽然补好不漏气,但纤维层断裂会造成强度严重不足,随时可能会 ...

说实话挺狠的的,山区盘山路,高速高冲击的地方,真是不建议用了。。。

网友:
所以论坛的便宜胎压计入一套还是有点用的

楼主:
如果要换的话是否要同时换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换的话是否要同时换一对

换最好是左右轮都换,可以前轮换新胎,旧胎用在后轮。

网友:
换了吧,尼龙线已经有断的了。看着花纹,换一个就行。

网友:
趁机会再装一套胎压监测。

网友:
你跑了35公里才发现,我的四五公里发现后已经晚了,换掉了,磨了一道沟了。

网友:
郑重的说一声,什么事情都没有,线断了会有鼓包,没有鼓包jiu 证明线束都是完好的。

网友:
痕迹是轮胎与地面接触所形成的,并不是轮毂与地面挤压轮胎所致

网友:
磨成这样了还敢用?

网友B:
我不喜欢合资车,就是因为高价低配。同价位的国产车基本都有胎压显示,跑到这个程度早就提前报警了。

网友:
没气最多一两公里。。。再远就永久损伤了。。。

这样的直接报废(或者备胎全尺寸的话可以对换,这个胎当备胎我都不放心)

网友:
看图轮胎帘已受损,建议尽快更换。一旦上了高速因此引发的安全问题不容小觑。

网友:
成这样了,还是换了安心

网友:
58块的胎压监测器真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合资车,就是因为高价低配。同价位的国产车基本都有胎压显示,跑到这个程度早就提前报警了。 ...

我喜欢合资车,虽然高价低配 ,三大件好就行了。车载电子设备加装不追求极致,花钱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