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这个水表是多少立方啊?

楼主(2020-05-21):
如题。

网友:
66.928,剩余的凑字数

网友:
66.93,家用水表15mm读到0.01

网友A:
水表读数为67.9282立方。这水表大约是0.001立方。

网友:
表示数66.9281m3

网友B:
要测得这个水表有多少立方,可以用一个鱼缸来测

方法是先测得鱼缸底面面积,再加水,放放水表,没过水表,记下水位高度,拿出来水表,再次记下水位高度,两次水位高度差乘以底面即可得到水表有多少立方。

网友:
都是高人。哈哈哈哈

网友:
赞同66.9281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得这个水表有多少立方,可以用一个鱼缸来测

方法是先测得鱼缸底面面积,再加水,放放水表,没过水表, ...

笑死人了,

网友:
不懂,你问查水表的啊

网友:
这个抄水表的,会写67,不会写什么66.9281的

网友:
正确的应该是66.9281立方米,抄表的一般就抄67立方米
有的人会以为是67.9281立方米,猜的没错的话及结合小数点后面的指示,那个7应该还没跳到位

楼主:
多谢各位!
也谢过鱼缸论!
……'

网友:
66.9比较贴近

网友:
报水表67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表读数为67.9282立方。这水表大约是0.001立方。

7没有跳完

网友:
是的。你眼光不错。。。。。

网友:
正规的自来水公司抄表员,小数点以后的数从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