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五款电笔小比拼,附加简评。

楼主(2020-05-21):
很多朋友都咨询过电笔什么样的好用,目前手只里有五款,大家看图比对吧,这些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以下测试插座插孔依照左零右火。

1、黄色,史丹利接触式
2、红色,霍夫曼接触与非接触两用
3、维拉,接触式
4、福禄克,非接触式
5、新华谊,非接触式

史丹利,黄色半透明壳体,4mm起子头。正常光线下接触看不清手柄内红灯。

维拉,无色半透明壳体,3mm起子头,正常光线下能看清一些红灯。如果室外工作需要遮光。

霍夫曼,尾部红的球形显示灯,3.5mm起子头。插入火线段直接红灯亮起,十分明朗。不需要人体接触。

福禄克,临近火线几毫米就亮起并有蜂鸣。插入后不接触人体需要一定的范围内能产生作用。

新华谊,这个有点太敏感,手持几厘米就开始蜂鸣和亮灯。完全不接触也可以。火线接触六个灯全亮。

下面开始测零线,接触式电笔不参加此项目。

霍夫曼,插入零线端不接触金色金属环红灯不亮,由此判断此端为零。

福禄克,插入后触摸无反应。

新华谊,依旧神经大条的敏感,离着很远就开始蜂鸣。插入零线端的时候蜂鸣已经亮灯相比火线会弱一些,只亮两个灯,由此判断此端为零。

总结:
史丹利,希望厂家多多改进,这种黄色透明壳体配合小红灯确实不好用。
维拉,显示灯有点小,壳体透明度有点低。有待提高。
福禄克,响亮的名字,做工和壳体材质无可挑剔,缺少零线判断。可能高级一点的型号会有这种功能。
新华谊,做工和材质比较好,带手电功能,但是太敏感,线路复杂的工况会影响判断,长时间不开机会有死机现象,重装电池可解决。建议改进,降低敏感度,提高判断精度。
霍夫曼,我比较偏爱,接触式与非接触两用,手持可根据工况配合触摸金色金属环判断。做工和材料都比较好,判断精度适中。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开关机的功能,希望厂家改进。

此贴完毕,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欢迎大家留言。

网友:
买过福禄克的。从包装盒拿出来还没拆就开始反应了。过度。7天无理由

网友:
买了个优利德非接触的很好用,能测零线,休眠自动关机。

网友A:
从亮度上看,尾巴亮红灯那个最明显,非接触式的,应该都带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亮度上看,尾巴亮红灯那个最明显,非接触式的,应该都带蜂鸣器。

尾巴带灯的没有蜂鸣

网友B:
霍夫曼的测电笔要不要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夫曼的测电笔要不要装电池?

两个小钮扣电池

网友:
霍夫曼,在1688搜到了,不知单卖不。

网友(2020-08-18):
请教一下,这个霍夫曼的笔有说明书吗?买了一支不会用

网友:
PHILIPS测电笔17150A也不错,笔头钢材很硬,耐用。

网友C:
我选奥能精工!性价比高,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奥能精工!性价比高,专业!

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是接触和感应两用就更好了。

网友:
作为电工经常用电笔做改锥来用,所以批头要硬笔身要结实,室外作业用带视窗的那种比较看的清楚

网友:
不能拧螺丝的电笔都是假电笔

网友:
史丹利接触式和维拉接触式适合一线维护电工随身携带,其他适合不怎么去现场维修的人员。

网友:
霍夫曼不带电池款式的可以去现场,楼主发的这个不适合干粗活的电工现场人员,因为这款是用电池的稍微不注意它就会亮起来,因为笔尖和尾部的触摸环相通就会点亮。这个导通因素很多,干粗活的维修电工现场都是把电笔放在工作服的侧边笔袋里面,衣服潮湿后就会亮。

网友:
非接触式,有很多高空位测量 ,必须要使用的,

网友D:
做过装修的表示,纯接触式的电笔就够了,不过要亮度高点的。
装电池的都不太适合粗用场所,灰尘大经常摔摔碰碰还可能进水,可靠性太低。
普通电笔拿干毛巾擦一下就能接着用,很方便。

使用场景决定需求,这跟抚摸派诉求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装修的表示,纯接触式的电笔就够了,不过要亮度高点的。
装电池的都不太适合粗用场所,灰尘大经常摔摔 ...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D:
做过装修的表示,纯接触式的电笔就够了,不过要亮度高点的。
装电池的都不太适合粗用场所,灰尘大经常摔摔 ...

不一定吧,人家正规工厂里做电工的,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