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系统盘兼下载盘的话,2258H和2246en怎么选择?

楼主(2020-05-21):
小白不懂就问,系统盘兼下载盘的话,2258H和2246en怎么选择?
看到坛里的大神说2258H不适合下载盘,但是坛里好多diy的2258H+3Dtlc的可以全盘不掉速。2258H究竟适合下载或者短时间大量写入不?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58H整体性能要比46en高一些,配不掉速的3D颗粒还是挺香的。

不知道你做下载盘的下载量到底有多大,如果每天都会耗掉1个以上PE的话,还是选46en配MLC吧。

网友:
你就说你电脑就打算只装一块盘得了,无脑mlc就行,你要是能找到3d mlc,贴到2258h也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46en,最好挂个机械盘当下载盘

网友B:
为啥非要把路子弄得这么窄,我个人还是建议正规渠道弄点一线大厂的盘,SATA的用三星860pro,吝啬一点就上EVO,QLC的QVO别碰,闪迪东芝MLC19纳米以下别碰,TLC不是bics别碰,Intel阵营注意别卖到HY颗粒或者来路不明的工包翻新盘就行了,镁光好久没关注了,记得末代M600是很强的,但是现在恐怕清零盘当道NVME阵营可以选的路子就很宽了,Intel,镁光,东芝,三星

网友:
系统盘的话就随便选 下载盘的话还是用机械盘吧

网友:
2258H性能更强一点,可以搭配部分3D MLC,比如L06B。搭配一些三星的TLC也是不错的。

网友C(2022-07-02):
引用 网友A:
58H整体性能要比46en高一些,配不掉速的3D颗粒还是挺香的。

不知道你做下载盘的下载量到底有多大,如果每 ...

2258H可以关全盘模拟SL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8H可以关全盘模拟SLC吗

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要把路子弄得这么窄,我个人还是建议正规渠道弄点一线大厂的盘,SATA的用三星860pro,吝啬一点就上EV ...

这得多少钱?

网友:
2258H + 3d mlc 比如:04T  NW8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得多少钱?

看看奶茶或者马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