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电动葫芦电磁刹

楼主(2020-05-21):
去年安装了天车。。(航吊)1 吨的。。今年感觉不好用要改变频器。。。行走的是用锥刹电机能改。。
可到了葫芦就没戏了。。。葫芦的电磁刹车是直流的。串接在电机的一相线上。。。。用万用表测电压不到20V。。可是外接20他就发热不动。。。加了电压也不行。。测试多个电压都不行,用开关电源就直接保护了。。试着还烧了一个刹车。。后面就不改了。。
可是单位速葫芦太难用了。。还是想改,现在想到的办法是外加一个电机串接电磁刹,,葫芦的电机接变频 。。。葫芦电机 是400W 现在是找不到400的电机。。不知能不能用小功率的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特来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老铁们。。看了回一下啊。

网友A:
整流桥画的有问题
估计得用脉动直流驱动,不要用滤波后的
用20v左右输出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接整流桥,不要接电容滤波,试一下
还有个思路,估计一下刹车线圈的功率有多大,然后找个功率相近的老式日光灯的整流器(电感式的那种),串在220v电源里,再接整流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画的有问题
估计得用脉动直流驱动,不要用滤波后的
用20v左右输出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接整流桥,不要 ...

哈哈。。。错了一个。。。我看了老站有人拆过这个,说是99V 我记起来了8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画的有问题
估计得用脉动直流驱动,不要用滤波后的
用20v左右输出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接整流桥,不要 ...

现在是天车上只有380V电压,不过手里有380变220 110 100的变压器。我记得当时接变压器也是不工作。让我接了一会220V工作了过不了多久就烧了。。这个可能启动时要大电压过后就小电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画的有问题
估计得用脉动直流驱动,不要用滤波后的
用20v左右输出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接整流桥,不要 ...

淘宝上都是标170V 19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画的有问题
估计得用脉动直流驱动,不要用滤波后的
用20v左右输出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接整流桥,不要 ...

网上看了一下有99V 170V

网友:
用半波整流试试

楼主:
不用了。。。有最笨的办法。外挂个电机

网友:
从电路上看不存在什么脉动电流驱动的。这种电磁铁吸合主要是靠电流,交流条件下测量两端电压不准确。可以尝试测量电流,然后外加直流也好还是用工频变压器降压也好,让电流达到相同就差不多了,先吸合,再测试下发热问题

网友B:
你说刹车绕组和电机绕组是串联的,那么这个原理已经很清晰了。
电机启动瞬间都是有大电流冲击的,这个大电流经过电磁刹车,就会让刹车脱开,同时电机启动,电机启动之后电流下降,这时候流过电磁刹车的电流也下降了,但是这时候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电流保持住就行了,不再需要大电流了。
所以你要想让20v电源带电磁刹车,要在电源上串接几个大电容,能够瞬间释放大电流,刹车释放之后以小电流保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刹车绕组和电机绕组是串联的,那么这个原理已经很清晰了。
电机启动瞬间都是有大电流冲击的,这个大电 ...

噢噢。。。。哪可能刚开始,电流大电压也高? 因为资料中看到这个电压是170V的。。可我记得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到多少电压,。。。感觉这个要用指针的才好测量。。。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C:
你把接线搞错了吧,这个整流桥输入端应该直接连接的380的,前几天刚整一个,你这个图不说整流桥画的问题,电机工作也不正常吧

网友D:
是否可以考滤一下用一个触点接继电器去触发电磁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考滤一下用一个触点接继电器去触发电磁刹?

不行的。。。它就是要小电压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线搞错了吧,这个整流桥输入端应该直接连接的380的,前几天刚整一个,你这个图不说整流桥画的问题 ...

大哥,我就图错了一个二极管,原机真的是这样接。所以才是头疼的地方。我也有你这个整流器,我换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线搞错了吧,这个整流桥输入端应该直接连接的380的,前几天刚整一个,你这个图不说整流桥画的问题 ...

原机就这样接。老站也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线搞错了吧,这个整流桥输入端应该直接连接的380的,前几天刚整一个,你这个图不说整流桥画的问题 ...

试了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线搞错了吧,这个整流桥输入端应该直接连接的380的,前几天刚整一个,你这个图不说整流桥画的问题 ...

原设计就是这样串接的。。电机正常,,改不了变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