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带无线,请大神们推荐软、硬路由,小区共用上网现升电信千兆

楼主(2020-05-21):
可不带无线,请大神们推荐软、硬路由,小区共用上网现升电信千兆
电信光纤小区共用上网原用磊科285P挺好用的,现升电信千兆可不带无线,请大神们推荐软、硬路由,请告知你手机或回18184888708谢谢!!

网友:
鉴于你原来用 磊科285p就能满足使用需求,换千兆直接换 磊科285g(或高配的285ge)

网友:
要是用285可用nw788刷flash硬改就行,咸鱼上才买30包邮

网友:
磊科285g咸鱼二手100多元可以买原装淘汰下来的了

网友:
我有十口全千兆思科NAV-10WF,做工绝对牛,思科官方系统,要的话60不包运。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原来怎么组网的,下带多少用户。只能猜测。
可以找个旧电脑,插两个千兆网卡或2.5g网卡,装个爱快试试。
不浪费一点带宽,成本还不高,性能比258p强不知道多少等级了。
因长期运行,电脑最好品牌机,或者电源一定要靠谱。
办公室最新的联想品牌机,不间断开了快2年了。老机器联想hp连着开7-10年的也有好几台。所以感觉品牌机很靠谱。------------------------------------------------------------------
刚反应过来,258p就是个百兆路由,cpu内存非常有限,楼主小区到底几个人啊。如果之前都够用,带宽有必要100升1000吗?

网友:
正在用788改到285g相当好使,不知道啥是不确定,不是的啥是死机,你玩你的游戏,我用我的迅雷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原来怎么组网的,下带多少用户。只能猜测。
可以找个旧电脑,插两个千兆网卡或2.5g网卡,装个爱 ...

谢谢解答,软路由推荐用哪几种的, 需要维护量低傻瓜一点的,断电后能自动开机并进入路由状态

也需要能带宽使用率高点的, 现在用的是500M以后可以还会再提升

楼主:
现在用的是500M是电信家用光纤, 以后还会再提高速度, 总上网量按20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