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相对比 黄油 和润滑油 哪个对橡胶制品腐蚀小?

楼主(2020-05-21):
拆装汽车上的零部件 一般都有个橡胶密封圈啥的 有的可能会和机油有接触的  所以想问下了 对比 黄油  就是那些高温黄油 所谓的锂基脂润滑油 还有 咱用的汽车用的机油  哪个对橡胶腐蚀小呢?

比如 汽车的旋转滤清器上都有个密封圈  安装前要求涂抹机油 而且这个是和机油直接接触的  肯定是耐机油的

但是其他地方 比如前几天换了个转速传感器  变速箱上的  里面的密封圈橡胶的 应当也可能会和齿轮油接触(运行过程中也许有齿轮油飞溅)   这个密封圈安装前涂抹什么油比较好? 当时偷懒没去拿齿轮油  直接涂抹了高温黄油
所以好奇问下 一般 这种橡胶密封圈  是机油腐蚀小呢 还是高温黄油腐蚀小?  据说黄油含二硫化钼 会溶胀橡胶的  不知道 对比机油的话  哪个更好一点呢?

网友:
硅脂润滑脂呢?

网友:
锂皂基的  油脂 腐蚀小一点

网友A:
二硫化钼是黑色的,黄油含二硫化钼的话不变黑色?

网友:
这类密封圈都用耐油橡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硫化钼是黑色的,黄油含二硫化钼的话不变黑色?

所以黄油很多不是黄色 是蓝色的?  他们都说耐高温的黄油含二硫化钼  可是我就没见过黑色的黄油 白色的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黄油很多不是黄色 是蓝色的?  他们都说耐高温的黄油含二硫化钼  可是我就没见过黑色的黄油 白色的见 ...

很多加色素调色的

网友:
这类密封圈都用耐油橡胶的

网友:
纯橡胶圈遇到碳基润滑油肯定会相融的,相似相溶吗

网友B:
楼主问的是丁腈橡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丁腈橡胶吗

对啊  一般汽车用的都是 这个材料的居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一般汽车用的都是 这个材料的居多吧

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黑色的润滑脂最好不要用,高温时间长了会变硬,价格还高,以前单位用过,后来又老老实实用桶装的黄油,我觉得最好还是白色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