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安智成HQ61V1,这个路由器有人折腾过么?求助!

楼主(2020-05-21):
网上找了一下,找不到对应的资料,问问有么有大侠知道怎么折腾,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楼主都自己拆机了,还要啥资料啊,高通的老芯片,无线和交换机用的啥?高通这类老芯片很多驱动,固件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自己拆机了,还要啥资料啊,高通的老芯片,无线和交换机用的啥?高通这类老芯片很多驱动,固件应该能 ...

路由器这块真的不懂

网友B:
这个要刷机,得把主板左侧那个电子狗芯片拆了,不然breed都启动不起来

网友(2022-01-11):
搞定了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机,得把主板左侧那个电子狗芯片拆了,不然breed都启动不起来

确实是,编程器刷了breed之后不启动,该怎么弄指教下可以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