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之类充电器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0-05-21):
有几个4056的18650充电模块,输出功率是1A的,能将几个这样的充电器并联使用,以达到输出功率2A甚至更多吗?

另外,这些充电模块都建议在充电时,断开接电池的负载,负载和充电同时进行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不良后果?

网友:
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A:
模块直接并联可能不行吧,芯片本身可以,论坛里有人分享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直接并联可能不行吧,芯片本身可以,论坛里有人分享过

我直接模块并联使用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直接并联可能不行吧,芯片本身可以,论坛里有人分享过

其实这个模块,本来就是成品充电器了,只是没有外壳而已。我这里的并联使用,也只是相当于几个充电器,同时对同一组电池充电。

网友:
可以并联使用,但是单模块的输出电流还是原来的大小,除非你自己改

网友:
4057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4056带保护的充电模块,可以负载和充电同时进行,不要理会卖家的建议。
这个就像石英钟一样,有的卖家说明只能用碱性电池,你用别的电池也没有问题

网友:
有并联版的模块

网友C:
实际成本几毛钱,DIY一个可以2A充电的堆叠型4056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670

网友:
善用搜索,你会发现人家这么玩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带保护的充电模块,可以负载和充电同时进行,不要理会卖家的建议。
这个就像石英钟一样,有的卖家说明 ...

呵呵,我就是想用18650电池+小太阳能板+4056充电模块+1117 1.5V降压模块,给十块钱一个的挂名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成本几毛钱,DIY一个可以2A充电的堆叠型4056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我的焊接技术太差,太精细了,做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