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试一下优惠购买的朗科64G内存卡

楼主(2020-05-21):
前几天逛优惠购买到的内存卡终于到货,第一次在优惠购买东西最怕翻车,收到货后马上进行了测试。。。

上ATTO测试,虽然速度稍有波动,写35读90的速度还是很优秀的。。。

urwtest也没任何问题,看来没有翻车。。。
测试完以后准备放到播放器(飞傲X3 Mark3)里用,换掉里面的东芝16G。。。

为了不违规,裸个小夜灯:

正面

背面

开盖,全桥+阻容,营养1+1:lol:

2N5551应该是和光敏电阻共同控制LED的明暗的。。。

网友A:
再也不信任朗科这个品牌,买了个128G的扔手机上,结果经常无故掉盘,还不如垃圾金士顿64G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也不信任朗科这个品牌,买了个128G的扔手机上,结果经常无故掉盘,还不如垃圾金士顿64G的耐用 ...

我也被朗科这个品牌坑过,很久以前买过一个朗科的4G U盘,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坏了,后来拆开看竟然是牛屎盘
这次买的内存卡我是肯定不会用于存储重要文件的,存点歌曲应该不会出大事。。。

网友B:
朗科在U盘刚出现的时候,地位还是很高的,到后来就堕落了,说实话,各品多多少少牌都开始堕落,见过一个32G的朗科U盘,突然不认盘,里面数据全完蛋了,一般低端的设备只能识别32G的TF卡,你的设备能识别到64G,还是只能识别32G

网友C:
这小夜灯看着像个GPS天线

网友D:
翻车是必然的,好多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车是必然的,好多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所以才放到音乐播放器上用,哪敢把照片和视频这类数据放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夜灯看着像个GPS天线

远处看确实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在U盘刚出现的时候,地位还是很高的,到后来就堕落了,说实话,各品多多少少牌都开始堕落,见过一个32G ...

播放器支持最大256G的内存卡,但不支持exFAT,需要用播放器格式化一下才能用,格式化后没有容量损失。。。

网友E:
39.9买的吧,据说放行车记录仪里几个月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39.9买的吧,据说放行车记录仪里几个月就会坏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么便宜的东西放到那种较恶劣环境里绝对出事,本来就是为了给播放器升级下存储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