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世嘉原厂倒车雷达没反应 求助

楼主(2020-05-21):
朋友的11款老世嘉换新车,老车给我用了,原来加装的大屏导航坏了,没声音也没倒车影像,我就把它拆下来了,又把原车收音机跟小屏装上了,收音机正常,小屏功能也正常,但是原车倒车雷达没反应了,(说是当时改了导航就没倒车雷达功能了)门外汉,摸不着头脑,大神给点意见是哪的问题,谢谢
刚刚又去试了下车,拔掉倒车雷达电源线挂倒档小屏幕没任何提示(原来不拔的时候还有显示  就是没感应)插上电源线 拔掉感应接头,直接提示,倒车辅助什么故障,由此可确定线路是没问题的,之前网上也收索了一下,安装前探头要用电脑打开前探头协议,考虑不会是装大屏的时候把倒车辅助协议关掉了么

网友A:
你车子左下角有个开关,是否关闭了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车子左下角有个开关,是否关闭了雷达

谢谢,没有开关的   小屏幕也显示倒车辅助已经打开了    怀疑是线路上面的问题  因为朋友说装了大屏导航就没有倒车辅助了,怀疑是不是装导航的时候把线路断开了  维修手机的我也没招 隔行如隔山 真没说错 不行就只有找维修师傅们看看了

网友B:
倒车灯亮不亮。。。可能改的时候把倒车灯信号接摄像头上了。。。原车模块没电就启动不了了。。。

原车模块在后备箱里面,走通讯协议的,当年挺贵的,也不排除用不到给拆了卖了,要的话要买一个装上,或者模块和探头都弄副厂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灯亮不亮。。。可能改的时候把倒车灯信号接摄像头上了。。。原车模块没电就启动不了了。。。

原车模块 ...

谢谢回复,模块跟探头头都还在,插头也都插着,倒车小屏没任何提示(正常好的时候倒车会有提示),后备箱模块附近就一根细细的黑线没接,没仔细看,原来装大屏就摄像头一根线到后面来了,我只拆了前面的大屏还原了小屏跟收音机,前面也没看见还有其他接头没接,完全不董线路,要是有原车雷达线路图或许还能弄个一二,原厂的东西都还在,所以不想搞副厂的东西(虽然很便宜)

网友:
装摄像头应该不影响倒车雷达,用万用表测测痛不痛电吧

楼主:
刚刚又去试了下车  拔掉倒车雷达电源线挂倒档小屏幕没任何提示(原来不拔的时候还有显示  就是没感应)插上电源线 拔掉感应接头,直接提示,倒车辅助什么故障,由此可确定线路是没问题的,之前网上也收索了一下,安装前探头要用电脑打开前探头协议,考虑不会是装大屏的时候把倒车辅助协议关掉了么

楼主:
没有障碍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模块跟探头头都还在,插头也都插着,倒车小屏没任何提示(正常好的时候倒车会有提示),后备箱 ...

如果一上车就提示驻车辅助问题,那真说不定是倒挡信号出问题了。。。

后面摄像头不可能就一根线吧。。。如果就一根线,要么这根线倒挡信号和视频公用的,要么前面中控从别的地方取到倒挡信号了,,,那种改装如果是转接头还好,要是原厂线剪断了。。。那你这音响怎么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上车就提示驻车辅助问题,那真说不定是倒挡信号出问题了。。。

后面摄像头不可能就一根线吧。。。 ...

谢谢回复    响车后没有任何故障提示     挂倒档也有车型显示   就是有障碍物的时候没有图上的信号显示    也没有声音提示  原厂雷达没有摄像头   改装是用的转接头+协议盒   原厂线路都没动     关键是没有同车型做对比   要是有  一看便知
不拔的雷达盒子电源线还有显示就是没感应提示"图一"(拔掉倒车雷达电源线挂倒档小屏幕没任何提示)插上电源线 拔掉感应接头,直接提示,倒车辅助什么故障  图2是正常有感应的

网友C:
这个车我老婆家里有个09年的4速自动百公里油耗12.9  表上能显示的最高数字。。。。。你确定你真的要开?

网友D:
用OBD接口查下故障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OBD接口查下故障不行吗

大神们     没那么专业滴东西啊    你是说到售后么? 没熟人啊  怕被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我老婆家里有个09年的4速自动百公里油耗12.9  表上能显示的最高数字。。。。。你确定你真的要开? ...

没那么吓人的   表显表显    为什么叫表显呢   就跟天气预报一样   只能叫预报    我的这个是手动的,接手已经快2个星期   为什么表显8.5左右呢   堵车就会高    你一趟高速负责就下来了   相比其他车型  估计会高个1-2个油我不否定  我朋友的卡罗拉自动波  天天城区一样表显11-12个油    一趟外环下乡就成了7—8个油

网友E:
雷达探头损坏或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达探头损坏或角度不对

没探头或雷达控制盒试,4个探头,任意拔掉一个都显示雷达故障,要是探头损坏,4个都坏了么?或者其中一个损坏他就不工作了么?还是必须4个探头都完好都插上雷达才能工作么?但是网上查资料说是坏的探头拆下来其他的就可以工作了啊!唉,改天有机会还是找同款原车雷达对换试试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F(2020-08-31):
1.雷达头坏一个就全系统不能用。
2.手动进入行车电脑设定,进入驻车辅助,打开试试。怎么进入,自己看车辆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雷达头坏一个就全系统不能用。
2.手动进入行车电脑设定,进入驻车辅助,打开试试。怎么进入,自己看车辆 ...

谢谢回复  ,这个设置绝对是打开的,也怀疑过是探头坏了,但是没配件测试,后又安装了山寨大屏倒车摄像头,算了,不折腾了,没配件不想弄了,太折腾人了后来在坛里淘了一套语音倒车雷达,才20不到  也不想装了 懒得摆置了

网友(2020-10-0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设置绝对是打开的,也怀疑过是探头坏了,但是没配件测试,后又安装了山寨大屏倒车摄像头 ...

山寨倒车影像摄像头的电源是接哪了?如果没有接倒车灯,那就可能把雷达控制盒的电源接过来了。

网友:
你确认那个倒车摄像头的电压 是12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