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开卡后跑圈不过,这样的固态硬盘可以用吗?

楼主(2020-05-21):
2246XT开卡后跑圈不过,这样的固态硬盘可以用吗?

网友A:
用h2t跑三次,有可能就过了,我经历过

网友B:
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多跑几圈让主控替换掉坏道,第二条路是跑RDT再开卡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从来不跑圈 只要能开过 就可以用  但是能用多久 那就看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2t跑三次,有可能就过了,我经历过

h2t是啥?

网友C:
就是h2test一个测速跑圈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h2test一个测速跑圈用的软件

谢谢,我下个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再开试试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B:
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多跑几圈让主控替换掉坏道,第二条路是跑RDT再开卡 ...

多跑几圈就能让主控自动替换掉坏道吗?还是跑完圈发现坏道以后得再次重新开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