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贴个群联USB2.0 U盘,PS2251-68(UP23N)你们都说很难量产

楼主(2020-05-21):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主控板贴TSOP48 7D2H

量产工具识别

量产完成。
CG识别量产后的固件版本

跑圈通过

这个手腕板就是贴来玩的,群联这个2.0速度还是偏低了。

网友:
2.0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A:
有点委屈这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委屈这颗粒了

就是个贴了纯玩的U盘 后面也许会贴上3257的

网友B:
先把usb头子焊下来再焊闪存嘛, 头子都要
被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usb头子焊下来再焊闪存嘛, 头子都要
被烫坏了

拆机板来的,别人拆成这样的

网友C(2020-09-12):
引用 楼主:
拆机板来的,别人拆成这样的

用的哪个量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个量产版本?

不同的flash组合可以用不同的版本量产,关键是IDBLK_TIMING.dll和要选择合适的韧体跟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同的flash组合可以用不同的版本量产,关键是IDBLK_TIMING.dll和要选择合适的韧体跟固件 ...

你好  我的优盘在换ISO版本时  用量产文件错点击刷写了固件  导致出错  现在需要短接闪存电脑认盘    试过一些固件都没成功   关键是不知用哪个固件 下图为现在的信息   你知道用哪个固件吗?请告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的优盘在换ISO版本时  用量产文件错点击刷写了固件  导致出错  现在需要短接闪存电脑认盘    试 ...

你这个是2267主控 你找个工具里面有FW67FF01XX.XX.53的固件刷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2267主控 你找个工具里面有FW67FF01XX.XX.53的固件刷就可以

固件需要2个文件吧这是FW文件   BN 的文件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需要2个文件吧这是FW文件   BN 的文件选哪个?

韧体文件随便选 刷错了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韧体文件随便选 刷错了再换

好  我试试 谢谢

网友(2020-12-31):
发个帖还隐藏主控软件,呵呵。发来干什么。

网友:
软件和固件哪里下的,求链接。

网友:
32量出4.5的,怎么回事

网友D(2022-03-05):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1.00.10 [2020-04-16]
闪存识别码: 2C84643CA500 - Micron(美光) MT29F128G08CBCAB [MLC-16K]
这个怎么量产啊,现在用UPTool_Ver2094 量产完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1.00.10 [2020-04-16]
闪存识别码: 2C84643CA500 - Micron(美光) MT29 ...

工具已经发你邮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已经发你邮箱了

需要设置什么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已经发你邮箱了

没有量产成功,总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