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离谱!8块8买来的吕航 DC-dc转换器,居然是返修翻新货!

楼主(2020-05-21):
一分钱一分货,记住了!淘宝店家自己也放了拆机图出来。收到货我本来想打开自己看一眼就算了,没想着发帖。结果遇到这种事情必须发

论坛已经有避雷案例,结果这东西不是我买的,是个师傅买的,踩雷了。

产品

标签,5月份,很新鲜嘛

插头

打开

内部。眼睛雪亮的朋友可能就已经看出问题了

这个电感被人刮过!!应该是上一个买家想看一下电感材质是铜是铝,结果是铜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坛友干的呢

这边是开关控制电路了

看看这个,是个肖特基,用于消除反压的,不是输出整流

开关管,不多说,两个管子都是二手的,很脏很花

背面

????????返修品实锤!

硅脂坨的到处都是

网友A:
看着还好,,铝线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8块8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非隔离的,不敢用的,12V非隔离还能马马虎虎的用用的。

网友:
老手不会刮那里吧,刮引脚就可以了。

打赏多少就满了,打赏不上了

网友C:
本来就是小作坊产品跟diy没啥本质区别,人工返修非常正常。毕竟这个环境高质高价产品卖不出去,只能搞些低价凑合用产品。

想要好得化大价钱。

下面这个是咸鱼买的高铁降压模块 外壳304不锈钢,螺丝也是不锈钢 端子wago 不便宜但工艺质量非常好

下面应该是这个模块

网友:
不是有光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不敢用的,12V非隔离还能马马虎虎的用用的。

电动车电瓶电压还要隔离??

网友D:
铝线妥妥的

网友:
单这铝壳子都值8.8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不敢用的,12V非隔离还能马马虎虎的用用的。

你是不是要说 “12V隔离的还能马马虎虎用用”
隔离的是不是坏了后就没有输出了?
非隔离的坏了后是不是有可能直接把输入电压作为输出,从而烧坏后面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好,,铝线也不是不能用

这倒不是铝的,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小作坊产品跟diy没啥本质区别,人工返修非常正常。毕竟这个环境高质高价产品卖不出去,只能搞些低 ...

兄弟,下面的这个 PH150S110-24 有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妥妥的

这倒没问题,电感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倒没问题,电感铜的

是隔离的吗?要是不是的话,万一哪天挂了,输出直接变成电瓶电压,你后面接的东西可就要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隔离的吗?要是不是的话,万一哪天挂了,输出直接变成电瓶电压,你后面接的东西可就要烧了 ...

不是隔离,共地,通过开关管开关,击穿了导通

网友F:
这个也不是返修货,小厂的工艺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隔离的吗?要是不是的话,万一哪天挂了,输出直接变成电瓶电压,你后面接的东西可就要烧了 ...

看电感和外围等应该不是,隔离方案一种光耦反馈,另一种需要反馈绕组,电感绕线肯定比楼主复杂。楼主的buck非隔离降压,可以在输出端增加12伏稳压管雪崩二极管等,输入端增加保险丝,万一过压输出保险丝烧断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不是返修货,小厂的工艺就那样。

印刷熔丝熔断过了也正常?注意一下他的倒数第二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印刷熔丝熔断过了也正常?注意一下他的倒数第二张图。

确实, 看来以前烧过, 这玩意还是不靠谱, 烧坏东西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