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CF储存卡的转换卡

楼主(2020-05-21):
CF储存卡转IDE接口?

2012年的贴纸

2004年的产品?

3.3V稳压IC。

网友:
工控仪上的。

网友:
做工不错,我的硬盘MP3上还在用

网友:
估计是工控机替代硬盘用的
容量没要求但是稳定

网友:
CF转IDE
有的工控有环境振动,HDD不行

网友:
记得200X年有些高手就这第玩过,矿坛的翌阳版主就这么用过

网友:
我也这货,而且还有两个卡,一个4G,另一个8G,游机上用的。

网友(2021-01-06):
这货改台式,加个供电,改笔记本直接上,我用它装了个系统放在车载电脑上.

网友(2021-03-26):
我现在也在用,就是 486不启动

网友:
奇怪这上面还有元件,CF本身就是IDE接口,按道理只要连线,不需要元件的。
补充:
查了下,那个IC是稳压的,老货是比新货负责些。

网友:
我几年前买过16G的,用在2002年买的数码相机上,认盘,老相机复活了.

网友:
是的,CF就是IDE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