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芬兰肯比焊机拆解(KEMPPI MinarcTig 180MLP)

楼主(2020-05-21):
偶见 高端焊机  发出共享一下

正面

侧面

参数

冷板

控制板

引弧

热板

螺丝太多就不拆了 侧面将就看看吧
完~~~~

网友A:
补上旋钮就能用了?

网友B:
看元器件风格像国内diy产品,但是看电线 快插头 电容电感用料又确定确实是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上旋钮就能用了?

控制板拆下来啦  有几颗灯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元器件风格像国内diy产品,但是看电线 快插头 电容电感用料又确定确实是进口货。 ...

肯比  见过几台都是骚红板  用料豪华

控制板   仔细看贴片电阻都是4位的

网友:
不太懂,看起来像是氩弧焊机~

网友(2020-09-21):
我这有肯比更高级的焊机,那种带送丝机的智能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