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万由NAS,一开始硬盘灯一直闪烁,停电了一次,再启动,就不闪了?

楼主(2020-05-21):
谁用过万由得NAS,一开始硬盘灯一直闪烁,停电了一次,再启动,就不闪了?
谁知道啥原因。NAS的WEB系统下找不到硬盘灯闪烁的控制项。

网友:
闪不是正在读取硬盘上信息吗?

网友:
读取硬盘才会闪烁吧

网友:
是否安装了硬盘监控插件,或者硬盘监控菜单内找找看

网友A:
万由突然断电很容易坏系统,搞两次了,就这点不好

网友:
应该是毁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由突然断电很容易坏系统,搞两次了,就这点不好

不觉得啊,黑裙到时挂了3次,我现在用万由,黑裙只是娱乐用

楼主:
之前在读硬盘和不读硬盘的时候都闪烁,机房停电,重启后,往里面copy文件的时候闪一下,不copy就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