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针脚定义图

楼主(2020-05-21):
求白色线插的针脚定义

楼主:
rca口定义图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导航?型号?啥都不知道就用万用表测量,看看跟黑色那个插头有没有互通的,最后参照电路慢慢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导航?型号?啥都不知道就用万用表测量,看看跟黑色那个插头有没有互通的,最后参照电路慢慢排除 ...

不知道牌子,型号!
白色的是音视频输入输出口,万用表怎么测量(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牌子,型号!
白色的是音视频输入输出口,万用表怎么测量(小白)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牌子,型号!
白色的是音视频输入输出口,万用表怎么测量(小白) ...

最基本的万用表通断应该会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牌子,型号!
白色的是音视频输入输出口,万用表怎么测量(小白) ...

我想知道你是想做什么?如果只是想用的话为什么不用左边那个黑色的?一般来说白色插头的功能那个黑色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想做什么?如果只是想用的话为什么不用左边那个黑色的?一般来说白色插头的功能那个黑色的都 ...

我想看电视,黑色口都是音频输出

网友:
接根地线。别一根一个个试。。要不了几下,

网友:
这是我原来修导航时保存的,你试试吧

网友:
留个记号,等待学习

网友:
白色的RCA车机尾线与黑色的RCA车机尾线是一样的,接口不一样的。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