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赌灯 赌LED模组 赌LED驱动电源系列 来赌一把

楼主(2020-05-21):
赌灯 赌LED模组 赌LED驱动电源系列 不经测试直接发货 电源灯板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8991826709

电源一只重量大约是70克左右,一份运费可以发25只左右;

赌灯说明:电源和LED模组,都是未经测试好坏,直接发货,至于能不能修复,或者利用得上,就看各人运气和DIY能力;

电源说明:这款电源是放在仓库地上,由于南方回南天受潮,导致有水气进到包装箱里面,电源内部元件可能会有元件引脚锈蚀,自己可以拆开清理一下,也有可能中间的电源是完好的;

LED模组说明:模组不是全新的,有些是从LED模组里面拆出来的,没有测试过好坏,表面看不出有元件烧黑的现象,最好自己有维修的能力,或者会换电源;

LED驱动电源,是带塑料外壳的,电源板底部是有涮三防漆的
电源是完好的,一箱100个,受潮了
DC输出端接线示意图
电源的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LED模组

网友A:
驱动电源电压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源电压电流参数?

120V DC   0.163A

可以带12-30串灯珠的,是非隔离方案的RCC电源

带塑料外壳,质量还可以的,就是仓库地板有水气了

网友:
价格实在便宜 ,买了这些一辈子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源电压电流参数?

坛友们可以用来拆电子元件,电源的输出端和输出端,都是自压式接线端子的.

各种电子元件.

或者各种折腾也是极好的.

网友B:
直接用赌来表达你的商品 淘宝愿意吗?

网友C:
这个驱动电源以前买过十个,配松下的灯片的, 小电流输出的 ,当时2元一个,楼主家的LED产品很多,值 得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赌来表达你的商品 淘宝愿意吗?

请问这样会被查吗?

之前没有试过啊?

要不要改成“堵”字?

楼主:
好像发错版块了,

发到拆机区了

麻烦版主帮忙移到交易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驱动电源以前买过十个,配松下的灯片的, 小电流输出的 ,当时2元一个,楼主家的LED产品很多,值 得一 ...

一言难尽啊

这批电源放在一楼,广东回南天,结果后面搬仓库时,发现最下面的一层,水气浸到包装里面了。
之前还发了几个电源出去,有客户反映里面有响声;

本来想直接处理给废品大叔的,后来想想,看看有没有坛友需要练手,或者拆元件的。

也可利用一下。

网友:
仓库东西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会被查吗?

之前没有试过啊?

看你改过了  应该没问题了吧 很多字都是不能用的 估计这个“赌”字也是。小心为好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改过了  应该没问题了吧 很多字都是不能用的 估计这个“赌”字也是。小心为好嘛,哈哈 ...

确实是改过来,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下单了,之前想买好的,看看这个,试试自个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