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9年的电动车48v12ah电池跑不远,拆出来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2020-05-21):
警告:现在铅酸电池多为胶状电池,加水可能会导致更差的效果!请谨慎操作。出现一切问题损失本人不负责,所以叫死马当活马医

19年的电池,撑死跑15km跑不动了。曾经有一次严重过放之后,丢一边几个月没充电,控制器和防盗器自耗电把电池亏电了。

重新充上电之后也只能跑10来km

小破车

空载显示48电压

双脚撑地,一扭油门,没啥动力,电压一下子掉完了

准备拆开

不知道哪个缺德装的,居然还是混合型螺丝,有一个十字

打开

内部,有保险丝

可以看出有一个电池的盖子已经蹦起来了

掀开看看里面的橡胶盖也崩了

19年新电池

插口自己改过t插,哦,想起来了,原来装十字螺丝那个缺德是我

拿出来

这里明显有刮蹭

先放三个锂电进去凑合用几天,这个电池仓是4812和4820通用规格,把塑料架子拿掉就是4820

三块钱买瓶水,蒸馏水

准备开工

盖子崩开的那个电池,只有12.2,别的都在12.8以上。

打开

试一下短路,火花非常小

旁边一块正常电池,火花很大,并且短路一次整条电线就发软了(无夸大效果)

抽4ml全部洞洞加一次水

可以了

那个有问题的电子居然还给我崩飞了一个橡胶帽

幸好在垃圾堆里面找到以前弄电池剩下的

盖上

充电。噗噜噗噜又开始崩橡胶帽了,拿一些废电池压上

效果不知道,无论好不好都要装回去用,因为昨天晚上广州下了一场超级大风大雨,导致两台车的锂电池全部泡水...........

上面操作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毕竟是死马当活马医。正常操作应该是先把电放掉到10v,然后加稀硫酸。加完之后等三个小时或者半夜才开始充电

网友:
估计得完,换电池齐活。换20A的

网友:
又不是水电瓶,这种电池过放得用慢充一点点充回来

网友:
我的也加过水,没什么效果也没什么损坏。跟没加一样

网友:
应该检测一下浓度

网友:
没有什么用,除了用脉冲修复

网友:
加一次,夲来电瓶还有点电加水后就没电了,还充不上,只能废了。

网友:
我试过,没啥效果,后来还是改了锂电,省心

网友A:
谁是缺德货哈哈哈,

上锂电妥妥的

网友:
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是缺德货哈哈哈,

上锂电妥妥的

那天改的锂电,然后昨天一场暴雨,锂电全部泡水。

网友B:
在保的电池,可以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的电池,可以售后

往哪售后?这车都是二手买来的,三无

网友:
前几天我加了一次水3ml,现在电池彻底坏了,祝好运

网友:
极板硫化加水无用

网友:
我的电瓶是2016年的,前两天每个格加了2ml饮用纯净水,用起来和没加水之前一样

网友:
针头没下掉电池会gg

网友:
加水不是为了修复电池,也不能恢复容量,但对防止充电时电池发热、鼓胀、不转灯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年前加了水现在电池彻底报废,加完水就废了,电压现在4-5伏。过程是这样的买的屈臣氏蒸馏水新注射器,加水过程中根本没网友们说的什么看到内部湿润不湿润,感觉像无底洞加多少都满不了,有的注水孔还不渗水,加完就在口那一会就又渗下去。加完放置一夜,第二天充电噗的一声直接把注水孔胶皮盖喷到天花板不敢充了也不敢用了放置了几个月电压从10-11v左右直接到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