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充电照明方案

楼主(2020-05-21):
初步构图如下:

太阳能充电板(12v/20w)白天工作给电池组充电
晚上电池组给夜灯供电用,夜灯可遥控开关
电池组也可以通过充电器从市电充电
再加一个其它功能,电池组可以给手机充电
目前房间15平左右,买现成的模块也可以搭建现在的方案,但是想自己DIY,自己技术还不成熟,请坛友给点建议
多谢了~~

网友:
一个太阳能遥控灯就能解决了,不用自己做

网友:
仅是照明用的吗?看样子在那个地方还没有通电吧

网友:
太阳能+可接220V市电的电阳能充放电控制器+电池组+灯,中间可以接个遥控开关。

网友:
太阳能板+可接市电的太阳能控制器+电池组+灯或负载就OK了,这样充电效能比较好,对电池也好

网友:
太阳能供电效率太低了。。。

网友(2020-06-20):
看看我的,我就是组了个70w的太阳能做庭院灯

网友A:
这是都有啊  如果有220照明电没有太阳能板 可以不要买太阳能板   如果有 就用吧  毕竟 太阳能板想把买的钱发出电来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都有啊  如果有220照明电没有太阳能板 可以不要买太阳能板   如果有 就用吧  毕竟 太阳能板想把买的钱 ...

的确,要把买太阳能板的钱都发出电来的确很难,只是自己想DIY一个这样的设计,满足下折腾的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要把买太阳能板的钱都发出电来的确很难,只是自己想DIY一个这样的设计,满足下折腾的爱好 ...

满足下折腾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