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大佬看看有没有错,没有错就准备搞了

楼主(2020-05-21):
求大佬看看有没有错,没有错就准备搞了
按照大佬的开源改的,单色的改成rbg的 把改成tepy-c其他没有改

背面

正面
3D预览

键帽已经买好了,先换上酷冷104的用着

说是双色注塑的,就这样吧,关键是便宜104键才11包邮

没有背光,反过来试试效果,这个win锁键有个灯

大神看看有没有错,自动布线的,不知道有没有错。
如果没错就开搞…………

网友:
不懂帮顶!字数布丁

网友:
键盘都自己折腾了,真够折腾的

网友:
卧槽,键盘都自己搞

网友A:
优联带灯无线机械键盘?加油加油,快点搞出来,价格合适我也来个板,楼主记住私信我链接哈!
我觉得主要是优联电路部分比较困难吧?

网友:
怎么又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联带灯无线机械键盘?加油加油,快点搞出来,价格合适我也来个板,楼主记住私信我链接哈!
我觉得主要是 ...

不是优联,gh60

楼主:
上次是优联,还的去买个优联主控不搞了,换gh60可以改自己用的上的键

网友B:
自动布线看着真不爽,

左侧有一根线距离板子边缘太近了,

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离得太近的,
都不改一下 rules 就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看着真不爽,

左侧有一根线距离板子边缘太近了,

小白不会搞啊 怕一拖就断线了………………能用就行,不需要好看,反正在里面也是看不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不会搞啊 怕一拖就断线了………………能用就行,不需要好看,反正在里面也是看不见的 ...

不是为了好看啊!

容易受伤啊,
protel 里是 ctrl 还是 shift 来着?
按下拖动导线或者元件会自动维持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