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TG还是不行 把Win10装进vhd吧

楼主(2020-05-21):
有些软件必须用win10,这就很恶心了,之前用WTG,把win10装进了EMMC+NS1081的U盘,性能不太好,有时候还会蓝屏,蓝屏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看到可以把win10装进vhd,网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教程还有工具,太复杂,终于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0、在计算机->右键->管理->磁盘管理中创建一个vhd文件,建议16G以上,选择动态扩展,否则会卡很久,然后初始化、创建分区,设为活动分区

1、下载win10 ltsb镜像,老牌网站了,http://itellyou.cn

2、解压出install.wim

3、下载imagex工具,是命令行的

4、假设imagex和install.wim都放在D盘,vhd映射为E盘,进入命令提示符,执行以下命令,之后开机启动列表里就有win10并可以启动了

d:
imagex /apply install.wim 1 E:
bcdboot E:\windows

5、在win7和win10中分别点击开始->运行->msconfig,把win7设置为默认系统,否则每次开机都要有个win10的logo,而且要转圈,这些得卡个10多秒,很恶心

另推荐一个精简版的win10,小的是阉割了.net的,跑跑卡丁车、英雄联盟、剑网三都不影响,其他游戏不会玩没试过,大的是没阉割.net的,可以安装VS2019,百度网盘的限速问题大家各显神通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VyGtNbSwDbO7sAt0jVt4w 提取码: 3yjd

楼主:
imagex工具:

https://306t.com/file/22262267-444523419

网友:
我好多年前用2.0U盘就流畅运行,使用的是EWF

网友A:
百度网盘的限速问题,有大神能破么?

网友B:
装到u盘中的vhd性能会变好吗?目测不会。
如果是装到硬盘的中vhd,我还不如直接分个区出来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到u盘中的vhd性能会变好吗?目测不会。
如果是装到硬盘的中vhd,我还不如直接分个区出来装呢 ...

vhd会降低性能,但是方便备份和批量安装,也可以做差分vh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的限速问题,有大神能破么?

现在估计没了,充会员也慢,但不充会员根本下不了,10多K的速度到最后还下载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估计没了,充会员也慢,但不充会员根本下不了,10多K的速度到最后还下载失败 ...

看来百度网盘真的算的上是5G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