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慧荣2258H单贴三星颗粒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21):
      看了“fanallen”大佬的关于2258H贴三星K9DUGB8S7M帖子。      现在我是拿2258H单贴三星的K9DUGB8S7M 512G,缓存是镁光D9SDD 512M,看到F大帖子里是1G的缓存才开卡通过不了,但现在我用的是512M缓存,却一直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用过Q0612A(图1)和Q0719A(图2)两个版本的开卡软件都是卡在同样的问题,这是缓存颗粒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缓存颗粒重新植球过两次也焊接两次都是卡一样的位置,焊接应该没问题,手边暂时没有其他缓存颗粒可以测试了,很迷茫是否要重新购入缓存里进行测试。
      也试过用2258XT的开卡软件,修改Flash.SET文件尝试开卡,提示GPIO Check Fail(图3)
      请各位大神们帮我想想一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感激不尽!

图1:Q0612A版本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截图

图1:Q0612A版本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截图

图2:Q0719版本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截图

图2:Q0719版本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截图

图3 尝试用2258XT开卡提示GPIO Check Fail

图3 尝试用2258XT开卡提示GPIO Check Fail

图4

图4

楼主:
截图右下角的读秒可以忽略,只为了截图说明问题。我等过超过10分钟还是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求助。。。。

楼主:
接受有偿协助,远程有偿帮助也可

网友A:
GPIO应该是Toggle跳线不对

另外,你的开卡工具版本都不对。开卡前,先测试DRAM是否能通过,如果不能通过检查你的配置和是否虚焊、颗粒损坏等

网友B:
2258H开有些颗粒是需要双倍缓存的 也就是说512G的话可能要1G的缓存 DUG这个512G很强啊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搞搞DVG这个单颗粒1T

网友:
这颗粒能开?  求那个版本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应该是Toggle跳线不对

另外,你的开卡工具版本都不对。开卡前,先测试DRAM是否能通过,如果不能通过检 ...

0612A这个版本有对应颗粒的固件,但没开出来。0719A没有对应颗粒的固件,我是修改Flash文件让它运行起来的,两个都是卡在DramSet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H开有些颗粒是需要双倍缓存的 也就是说512G的话可能要1G的缓存 DUG这个512G很强啊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搞 ...

这样的话还得弄个1G的颗粒来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别试了,1G也一样,卡在 download dramset code。我换了三颗D9STQ,都一样,缓存贴在2246en跑圈正常的。听说这个flash挑板子,挑什么双通道四通道的,只是听说,也没认真琢磨。

网友C:
伤痕累累啊,哈哈,折腾累了。回头贴到ssd板子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H开有些颗粒是需要双倍缓存的 也就是说512G的话可能要1G的缓存 DUG这个512G很强啊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搞 ...

我有这颗粒,等老大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痕累累啊,哈哈,折腾累了。回头贴到ssd板子上试试

这颗粒你最后怎么使用的

网友D:
B颗粒就不能上F1在右边的板子(V2.0),你乖乖找蓝板子(V1.0)的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颗粒就不能上F1在右边的板子(V2.0),你乖乖找蓝板子(V1.0)的实验吧。。。 ...

这样的吗、、、那这颗粒要砸在我手里了,V1的板子好像不好找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吗、、、那这颗粒要砸在我手里了,V1的板子好像不好找呀

臭鱼一大把,蓝色板子,只要F在左边的,焊接一个8CE闪存只分配两通道的都是1.0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臭鱼一大把,蓝色板子,只要F在左边的,焊接一个8CE闪存只分配两通道的都是1.0板子 ...

大神 闪存能不能给个具体型号做个参考,太难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颗粒就不能上F1在右边的板子(V2.0),你乖乖找蓝板子(V1.0)的实验吧。。。 ...

兄弟啊,1G缓存测试通不过咋办啊,跟颗粒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啊,1G缓存测试通不过咋办啊,跟颗粒有关系吗

内存不过好办,找720以上的版本就行,问题是B颗粒和Y颗粒某些对走线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过好办,找720以上的版本就行,问题是B颗粒和Y颗粒某些对走线要求是不一样的 ...

可是我现在的情况是连着换了三个缓存,在46en上都正常的,在58H上死活不能通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过好办,找720以上的版本就行,问题是B颗粒和Y颗粒某些对走线要求是不一样的 ...

我拿720的版本也是卡在这里。我有个想法,用BGA316转152的转接贴上152的5528H板子,不知道行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