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神个问题 新路由3 d2编译lede后只生成initramfs-kernel

楼主(2020-05-21):
问下各位大神  入手一个新路由3 d2编译lede后只生成initramfs-kernel文件而没有squashfs-sysupgrade文件怎么整

网友A:
make文件配置不对吧,你是在kernel里编译了吧?

网友B:
是不是自己添加了很多插件?超出默认体积是不出固件的
先默认配置编译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文件配置不对吧,你是在kernel里编译了吧?

我虚拟机进入lede目录开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己添加了很多插件?超出默认体积是不出固件的
先默认配置编译一遍吧 ...

按默认配置编译也只出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默认配置编译也只出一个

刚才用lean的代码编译了一次,默认配置是可以出固件的
自已添加过插件的,恢复默认配置要先换CPU类型,只切换路由型号是不会还原的,手动取消添加的插件有时候依赖不会自动取消,或者删除.config
还有,你确定没报错吗?默认新3 D2的固件最大可以到3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用lean的代码编译了一次,默认配置是可以出固件的
自已添加过插件的,恢复默认配置要先换CPU类型,只 ...

重装了ubuntu后更新源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