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安T12 头为什么老是脖子断!

楼主(2020-05-21):
谁推荐一个好点的吧!

网友:
二手原装  国产头子还没原装2.5的穿孔头子好用

网友A:
你怎么用的啊?我用了那么多头子除了一个烧坏的都没坏过的

网友:
二次头子吧或者当撬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用的啊?我用了那么多头子除了一个烧坏的都没坏过的

我都烧红了都还没坏,直接拿19V接头子直接用,有一次忘了关,干烧了几十秒。

网友:
国产的10几块一只全新

网友:
用好几年了,皮都没蹭掉,你这个断头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B:
这不是正宗的日本白光t12吧。想要的话,pm我,

网友C:
温度开的高,还有助焊剂用的是带腐蚀性的那种,时间长了就会这样
不瞒你说,我有段时间折腾机械键盘,那一个月之内连断两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度开的高,还有助焊剂用的是带腐蚀性的那种,时间长了就会这样
不瞒你说,我有段时间折腾机械键盘,那一 ...

没错,我之前坏的那几根断尖的,都是使用焊锡膏,大量用来在马路边焊接电车的烧糊的动力线(红黑黄蓝绿)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之前坏的那几根断尖的,都是使用焊锡膏,大量用来在马路边焊接电车的烧糊的动力线(红黑黄蓝绿) ...

从山东那家买的穿孔的头子 2.5一根比国产头子好用很多了。焊4812线  一下一个焊点 比大头烙铁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之前坏的那几根断尖的,都是使用焊锡膏,大量用来在马路边焊接电车的烧糊的动力线(红黑黄蓝绿) ...

其实我断掉的头子,国产的,白光原厂的都有,后来还是把助焊剂换成普通的松香,或者干脆不用,焊点大的直接送一点新焊锡填上去。温度开到刚好能融化流动的程度,就没有再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不过那些已经腐蚀的头子还是有断头的问题,好在都是二手或者我一年里用不到几次的头子。

网友:
这不都是耍流氓造成的嘛, 烙铁头子是不能用力捅,撬, 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正宗的日本白光t12吧。想要的话,pm我,

原装的啥价?

网友:
第一次见,感觉是温度不可控烧烂的

网友E:
原装刀头 一样别断的路过。
就那个设计,那个地方就一层镀层和一层铜,挺薄的。
当用力超了 就断,新头还好点,镀层氧化后 断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刀头 一样别断的路过。
就那个设计,那个地方就一层镀层和一层铜,挺薄的。
当用力超了 就断,新头还好 ...

偶尔开过450度,可能是温度高了,氧化的快

网友:
同样用坏了5根

网友:
我的西安到刀头也是脖子处出的问题,不够一根能用两年,也行了,换根新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用的啊?我用了那么多头子除了一个烧坏的都没坏过的

看图片杆上有白色的,是腐蚀了,正常不是这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