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525怎么设置通电自启?

楼主(2020-05-21):
D525似乎没有按F几进入BIOS的,这个是要怎么设置通电自启呢,是要修改BIOS吗?原BIOS备份文件https://lanzous.com/icvc4sh

网友A:
如果是ATX电源就下手绿线+黑线,DC电源的话bios power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TX电源就下手绿线+黑线,DC电源的话bios power on

是个4PIN转12V 的板,bios power on在哪? 是进入BIOS吗?我试了 按F2 F11 F12都 不是进入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4PIN转12V 的板,bios power on在哪? 是进入BIOS吗?我试了 按F2 F11 F12都 不是进入BIOS ...

要进bios,按哪个键一般是DELETE,如果不行的话F1-F12逐个来试,进去了就在power选项里面

网友(2022-06-30):
下载了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倒是说什么型号,或者上个图

网友:
我的d2550按ESC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4PIN转12V 的板,bios power on在哪? 是进入BIOS吗?我试了 按F2 F11 F12都 不是进入BIOS ...

拔掉硬盘,U盘等一切外界硬盘。
开机的时候按TAB,开机信息会显示按哪个键进入bios。
bios电源管理有“通电启动”,就是 power on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