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网首拆~长城GW-ATX200JD 200W电脑电源

楼主(2020-05-21):
京东上这一款 买来做黑群晖电源,好奇全新99块的电源做工怎样
型号结尾有JD,应该是京东定制款

先上参数吧,感觉梦幻2000年,2020年不是工控电源居然还有-12V(不过也用不着了)

大致扫一眼,略精简但EMI没缩,长城还是有良心

共模电感*1 X电容*1

次级输出线细节到位,包了热缩管
次级滤波电容:
1000uf为nicon 尼康继峰
470uf为zhn 景光电子
全部为国产品牌
12V滤波 1000uf 16V 105° x2
5V滤波 1000uf 10V 105° x2
3.3V滤波 1000uf 10V 105°
-12V滤波 470uf 16V 105°
5VSB滤波 1000uf 16V 105°  470uf 16V 105°

瑞芯的RU3075R N沟MOS管

长城电源老油条
士兰微电子
SC6105B
3路过压欠压保护

主副待机变压器(高频变压器不会看参数,向大佬指教)
经典的半桥拓扑,变压器后方的SJT13007NT
NPN三极管 8A 700V X2

两主电容
ZHN 景光电子
330uf 200v 85° X2串联等效165uf 400v(200w电源完全足够)

南京微盟电子的ME8117C系列
应该是5VSB控制芯片
http://www.microne.com.cn/ProductDetail.aspx?id=143

被动式PFC(货真价实的铜线,不是水泥坨、铁片)

松马泰电子,子公司C&C(cold&cool 越来越酷)的12CM 油封轴承风扇 (这名字挺雷人)
这风扇直取12V供电 电源无温控DC调速,运转时略微吵

群晖连续开机半个月无任何问题

---end---

网友A:
电容不能用太好,以防用不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能用太好,以防用不坏,哈哈

全新百元不到的品牌电源,要啥自行车;当然二手主动式pfc+DC-DC的电源转换效率更高,更适合长期开机,更香

网友:
中规中矩,还行

网友B:
为啥CPU打码了,j1900?

网友:
和以前的200W电源比,缩水太多

网友:
同款也是最近几天买的,打算带软路由,amd280,4G,760G,发热量巨大,果断放弃扔一边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CPU打码了,j1900?

j1900性能太烂了

网友C:
请问楼主知道图中的这个捆住一组线来焊接的零件叫啥不?淘宝怎么查,想改造电源输出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知道图中的这个捆住一组线来焊接的零件叫啥不?淘宝怎么查,想改造电源输出线用
...

            属于 插簧一类

网友:
十几年前淘过一个250W的拆机台达二手电源,DPS系列的,做工比楼主这个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属于 插簧一类

搜 插簧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百元不到的品牌电源,要啥自行车;当然二手主动式pfc+DC-DC的电源转换效率更高,更适合长期开机 ...

这个价位,79元的航嘉好运来和99元的航嘉睿智300ds+,感觉略微好点,单管正激的,比长城这个半桥拓扑效率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 插簧 ,没找到

                                冷压端子

网友E:
我刮过几个大电感,这种紫红色的线是铝线,你要不要刮开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刮过几个大电感,这种紫红色的线是铝线,你要不要刮开一点看看。

好的,等过保再拆开刮一刮,还没过保(无损拆)

网友:
质量太一般不如去电脑市场买个二手的

网友:
10块钱在废品站捡了个长城270W的,几乎全新的,拆开清灰都没啥灰。

网友:
好一个“真PFC模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知道图中的这个捆住一组线来焊接的零件叫啥不?淘宝怎么查,想改造电源输出线用
...

管型裸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