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U盘识别出问题还能恢复吗

楼主(2020-05-21):
U盘是闪迪的cz880,今天插入电脑突然不识别了,插入有弹出声音,在设备管理器里有识别见图1 ,但在磁盘管理里却看不到,各种磁盘软件也都不显示。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存储芯片还是主控板出了故障? U盘的数据想要恢复出来,是否还有可能,有些什么途径?
请多给点建议,如找同样的U盘换主控板,能行吗,谢谢!

网友:
闪迪的直接报修就行了啊

网友:
如果没摔,没进水,一直正常使用的话,主控出问题的几率小,闪存出问题的几率大。

如果数据特别重要,去找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吧。自己鼓捣,弄不好数据就神仙也救不回来了

网友:
这种基本是掉盘
这个主控算法的锅

880这个主控有两种

一种是20-82-00369-1
后面新出的是20-82-00369-2

反正就是掉固件了嘛,880网上一搜,很多翻车的
早期的是1号后缀配DDJ或者DFK这类晶圆的
后面出的是2号这种加大容量版的(听说是换成了TLC)有待考证

如找同样的U盘换主控板,能行吗(明确回答,不行)

楼主:
有大神做过cz880恢复数据的吗,请推荐一个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的回复。

这个U盘数据还有可能恢复吗。这款存储芯片比较先进,估计一些做数据恢复的都没做过。
如果有精通这个的大神,请推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