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胶粘的18650电池组怎么拆成单个的

楼主(2020-05-21):
买了一组电池,打算拆成单个的,发现这个电池组每个电池之间都是用胶粘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拆开它,,

楼主:
图片在哪里,,

网友:
拆开电池皮基本都得有或多或少的损坏,可以缠胶布,或者换电池皮

网友A:
这个垃圾电池你都敢买,厉害了,

网友B:
我有个馊主意,胶肯定在电池皮上,所以就是把电池皮扒了,然后重新用热吹风套上一个。反正淘宝上有卖也不贵。镍片就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是1A充电么? 充到天荒地老。

网友:
分啥胶,双面胶还能撕下来,胶水的没办法了,扒皮重新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垃圾电池你都敢买,厉害了,

已经买了,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馊主意,胶肯定在电池皮上,所以就是把电池皮扒了,然后重新用热吹风套上一个。反正淘宝上有卖也不贵 ...

刚暴力撬开一组,表皮不同程度受伤!

网友C:
这种皮的电池已经是炮灰了。。。不知道缩了几次外皮了。。。
不加隔板或支架的电池几乎就是莫财害命,快递途中都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一百都要花钱拆解资源回收的。。。

网友D:
热刀子切,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刀子切,so easy

热刀子没有,你这一说我想用电吹风试试了,现在外皮比较脆,热风吹过破损应该轻一点吧。时间不早了,明天试。

网友E:
直接拆,没别的好法,买一公斤电池皮,大约2000个,够用了吧

网友F:
基本不可能无损拆解
买几米热缩膜,重新包吧,就这些电池5块钱的热缩膜搞定

网友G:
暴力拆,重新套皮,五分钱一个而已。不过这个电池真的不行

网友:
不知道贪这个便宜干啥,就绣成这样,容量能有1/3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皮的电池已经是炮灰了。。。不知道缩了几次外皮了。。。
不加隔板或支架的电池几乎就是莫财害命,快递 ...

仔细看了下,电池底部都有打磨的痕迹。。这个电池组是3串27并,快递包装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没别的好法,买一公斤电池皮,大约2000个,够用了吧

这种电池皮真是脆,看来做不到无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不可能无损拆解
买几米热缩膜,重新包吧,就这些电池5块钱的热缩膜搞定 ...

电池皮哪种的好点,就像品胜充电宝里的电池那样的,比这个厚些也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暴力拆,重新套皮,五分钱一个而已。不过这个电池真的不行

去年也买过电池组,12年的粉皮三星,2串4并的,还真不错,这次也想碰个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