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只爱用这个收音机,实在是没办法。

楼主(2020-05-21):
各位大神:新手上路,我下载了一个圣宝sv902插卡收音机的固件,打不开,也不会安装。烦请各位大神费心指教一下!家里老人只爱用这个收音机,实在是没办法。

网友:
上个图片。固件是放在25系列的芯片里吗?是的话要用编程器。

网友:
什么情况都不明,就说下个固件。你是想把收音机搞坏还是想把它修好。说出来大家才能支招啊。

网友A:
主控芯片是ATS2501,闪存是25Q80,固件你打开做什么?得用编程器写进存储器。

网友B:
以前是通过USB刷入,需要短接F的29-30,好像是,现在都不用F了,那就只能刷进存储器了

网友:
买个红米,直接跟小爱说,要哪个哪个广播台,清晰直播全国都有,老收音机这时代没前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通过USB刷入,需要短接F的29-30,好像是,现在都不用F了,那就只能刷进存储器了 ...

昨晚最后还是下载成功并依照教程刷机了,但刷完后。一是彻底黑屏【以前开机屏幕会亮无显示】,二是电脑识别不了设备了【刷机之前电脑会识别】,也不知道哪里出错,现是是彻底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是ATS2501,闪存是25Q80,固件你打开做什么?得用编程器写进存储器。 ...

昨晚最后还是下载成功并依照教程刷机了,但刷完后。一是彻底黑屏【以前开机屏幕会亮无显示】,二是电脑识别不了设备了【刷机之前电脑会识别】,也不知道哪里出错,现是是彻底玩完了。

楼主:
昨晚最后还是下载成功并依照教程刷机了,但刷完后。一是彻底黑屏【以前开机屏幕会亮无显示】,二是电脑识别不了设备了【刷机之前电脑会识别】,也不知道哪里出错,现是是彻底玩完了。

网友:
收音机是个神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