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IY用充电宝供电光控LED灯

楼主(2020-05-21):
购了一个光控(有继电器)的模块,但光线明暗不一的分界线时,继电器象机关枪一样开合,有点麻烦。于是按网上参考做了一个三极管控的,主要是:一块3400mA聚合物电池,一块充电宝模块,及几个元件。

加开另外LED灯照光敏电阻就关灯。(但光管光不能关灯,我是想在室外用的)

由于待机电流小,充电宝模块会自动休眠,所以把重启按键两脚短接了,好似不会自动休眠,但有时得,有时不得。有待研究。聚合物电池没有保护板

2个10K电阻(2W),一个限流电阻 6.9欧2W(色环标5.6欧实测6.9-7.6欧)一个电容1uf,二个三极这9014,8550,一个光敏电阻。30个草帽LED灯(并联)。

微调电阻取10K代,基本可以,指日光可关灯(但光管光不能关灯,我是想在室外用的)
2个10K电阻(2W),一个限流电阻 6.9欧2W(色环标5.6欧实测6.9-7.6欧)一个电容1uf,二个三极这9014,8550,一个光敏电阻。30个草帽LED灯(并联)。

网友:
看了半天没明白你是几个意思。我说两点。
1、为什么要用充电宝,4.2V供电不行吗,3000毫安的充电宝,算掉损耗,可能只有2000毫安
2、光敏夜灯,可以参考我之前一个帖子,有个电路图,待机功耗非常的低。

网友A:
楼主的灯珠做法,我零几年为了做手电筒弄过,现在的话建议用一片3伏COB,3伏多灯珠灯板,1瓦仿流明灯珠等。楼主的光控灯,应该做成3到4点2伏锂电池电压范围,效率上比升压加限流电阻高不少,充电用4056加手机电池保护板。

网友:
要什么充电板的板子啊,这电路直接用电池带就好了,搞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灯珠做法,我零几年为了做手电筒弄过,现在的话建议用一片3伏COB,3伏多灯珠灯板,1瓦仿流明灯珠等。 ...

5W ,10W的COB都有,但这个草帽省电,还不用散热,夜灯亮度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W ,10W的COB都有,但这个草帽省电,还不用散热,夜灯亮度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 ...

只是光色做得没以前好,正白实际到货后偏蓝偏紫,用放大镜投影后发现工艺没以前好,光斑中间芯片发蓝,边缘一圈发黄,可能是同行互相竞争简化生产工艺。我网购过暖白F3最小号LED,用来改充电宝小手电,床头偶尔照明很方便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