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惠普h8068主控定制sm2263xt开卡奇怪故障

楼主(2020-05-22):
开卡能通过,闪存芯片型号bw29f1t08emhafj4,查资料应该是镁光的芯片型号,自动识别为intel闪存,开卡很顺利,开出来无法使用,拷贝文件爽不过三秒,直线掉速,从天上掉到地面还能砸出坑的那种,连续拷几分钟直接掉盘!难道2263xt定制的需要专用工具和固件?

网友A:
给它上一波RDT不就知道了。RDT看看片子体质

网友B:
这个固件版本有问题,已经确认会引起掉盘和蓝屏了

用我在论坛提供的S0614,或者SM2263XT_B16B17_PKGS1206A_FWS1111A0L都可以改善

S0318A0已经确认不稳定(同时不排除你的盘有个体故障,如DC问题、虚焊问题等)

网友:
我在论坛提供的VS0614B0,就是BIWIN提供的

这个HP的盘,就是BIWIN代工的

港真,63XT一般般

网友C:
1 我也有个HP这盘 标的是百维的镁光标 但是实际工具认出来是英特尔B16A  实际以工具识别位置 2 S0318A这个估计老了一点 换个新版本的B16A专用看看 3 SM2263XT那个驱动 开完卡要删除 不然速度只有几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版本有问题,已经确认会引起掉盘和蓝屏了

用我在论坛提供的S0614,或者SM2263XT_B16B17_PKGS1206A ...

没找到这个版本的工具,试了0320 0330都不行,开卡都很顺利.能提供一下s0416固件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我也有个HP这盘 标的是百维的镁光标 但是实际工具认出来是英特尔B16A  实际以工具识别位置 2 S0318A这个 ...

有好几种颗粒,都是一个ID(除第一位不一样之外,89或2C的区别)

还有SPectek丝印的,也是2C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它上一波RDT不就知道了。RDT看看片子体质

跑过了,没增加什么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我也有个HP这盘 标的是百维的镁光标 但是实际工具认出来是英特尔B16A  实际以工具识别位置 2 S0318A这个 ...

你在论坛提供的是s0318固件!正个论坛都没有0416的固件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论坛提供的是s0318固件!正个论坛都没有0416的固件版本!

正规厂商提供的,非USBDev、U盘网、量产吧等下载。欢迎拥有该版本独家版权的网站对比分析,如有质疑可跟帖提出

虽然比S0318新,但是也有一些小问题,但都是可以解决的。网友们自己玩吧,我就不透露给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厂商提供的,非USBDev、U盘网、量产吧等下载。欢迎拥有该版本独家版权的网站对比分析,如有质疑可跟 ...

谢谢分享!3q

网友:
有没有2263XT支持三星颗粒的固件啊,转接贴玩玩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植主控就好了!pcie3.0和2.0区别还是蛮大的!读取隔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植主控就好了!pcie3.0和2.0区别还是蛮大的!读取隔那么多

是吧,2263XT主控容易坏

然后RT5095(忘记是不是了)这个DC芯片,很容易摔坏。反正SSD摔过两次,这个DC芯片就坏了

不过我不知道EX500是不是用这个DC

63XT测试出现悬崖掉速的,不稳定的,间歇性掉盘的,排除固件版本原因,基本都是虚焊、主控坏、DC问题了(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吧,2263XT主控容易坏

然后RT5095(忘记是不是了)这个DC芯片,很容易摔坏。反正SSD摔过两次,这个DC芯片 ...

是一样的,原本型号是ex900.我写错了

网友:
2263XT的盘报错主控需要返厂。。是不是主控挂了  但是又能正常识别 就是开不了

网友(2021-05-03):
引用 网友B:
正规厂商提供的,非USBDev、U盘网、量产吧等下载。欢迎拥有该版本独家版权的网站对比分析,如有质疑可跟 ...

用这个开卡成功了。把手里的HP ex900 250G给救活了,就是以前的信息都变了。

网友D(2021-09-18):
楼主,这个hp ex sdd  需要短接 或者 转接usb 才能识别吗?
我直接用笔记本的m2接口, 用硬盘启动系统,但是用 sm2263xt mptool工具 识别不到这个盘
但是 windows里 这个sdd显示有盘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hp ex sdd  需要短接 或者 转接usb 才能识别吗?
我直接用笔记本的m2接口, 用硬盘启动系统,但 ...

WIN系统能识别 那就安装下2263XT的NVME开卡驱动 开卡工具才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系统能识别 那就安装下2263XT的NVME开卡驱动 开卡工具才能识别到

谢谢解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