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哪位师傅有小型超声波清洗机 VGT-800电路图(小板)

楼主(2020-05-22):
有哪位师傅有小型超声波清洗机 VGT-800电路图、8脚单片机小板缺失部分,单片机型号为stc15f102w,想恢复这部分电路。

网友A:
小板就是个定时电路,控制大板的继电器,直接改个开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就是个定时电路,控制大板的继电器,直接改个开关咯

有点像,刚跑了单片机线路:1输出、2Vcc、3空、4地、5键控ON、6键控OFF、7键空SET、8BL蜂鸣器输出(未使用)。这里7脚应该是时间加减调整?输出是到主板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像,刚跑了单片机线路:1输出、2Vcc、3空、4地、5键控ON、6键控OFF、7键空SET、8BL蜂鸣器输出(未使 ...

开关可以从继电器引啊

网友B:
我更喜欢超声波发生电路,我也想制作个。不如楼主拍清楚点

网友:
把输出拉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喜欢超声波发生电路,我也想制作个。不如楼主拍清楚点

与电子荧光灯镇流器电路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