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西门子SIEMENS S7-200CN PLC

楼主(2020-05-22):
先来四面

楼主:
参数,国产的

楼主:
用一字刀撬开四个卡扣即可打开上盖

楼主:
主板背面,。。。。。。

楼主:
拆下主板后就能看到输出版

楼主:
输出版和主板用过插针连在一起

网友A:
正宗的西门子200plc,经过上次停产,现在好像逐渐被smart系列代替了,现在国内仿制的也很多,价格才原装的零头都不到

楼主:
背面,下面9个大点的就是晶体管吗?

楼主:
晶体管特写。。。。

楼主:
忘了说下,plc总体分三层,最上面是主板,中间是输出板,最底下是电源板,通过右侧插针这输出版相连

楼主:
电源板背面,光秃秃一片

网友B:
工艺品一般的做工

楼主:
这个是储存器?

楼主: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

楼主:
接线端子用螺丝刀能撬下来,方便更换plc时不用一根一根接线,不过很难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品一般的做工

pcb质量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仔细看一下会发现主板背面的晶体管是歪的

网友:
歪也能看出来,观察仔细.楼主可以PLC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宗的西门子200plc,经过上次停产,现在好像逐渐被smart系列代替了,现在国内仿制的也很多,价格才原装的 ...

请问怎样分辨是不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