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软舒适曲线3000键盘拆

楼主(2020-05-22):
前几天电脑总是自己咚咙咚咙的响,就像一直在有什么设置被系统发现一样的提示音,
以为系统有问题了,就重装了系统,结果还是响,
偶然在使用过发现键盘不灵,或反应特别慢,
然后从电脑上拨掉了键盘,电脑就没有乱响的声音的。
然后就想拆开看看,这键盘里边什么出问题了

就这么多螺丝,拆开就行了,
然后打个卡,边上一翘,就开盖了,卡子不硬,好开

这是叫薄膜吧,

图片压缩的厉害,感觉好像触点有点氧化
这玩意觉得也没啥可以动手修的东西,
触点氧化,塑料膜长时间变形,间隙变小,可以会自动接触了,所以才
导致电脑叮咚的响
三层膜,揭开看看,只能又原样放回去了

主控,不懂,大家自己看吧

最后准备装回去
经过这一次什么也没动的拆装,再装电脑上貌似正常了,
不过也不敢当主力键盘用了
放一边当备用键盘吧。

网友:
同款键盘路过,用了好多年了。现在还在服役中,FGJ三个键花掉了,其它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也许是数据线哪里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