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管理大佬们看能不能给个精华呢?红箭小风扇折腾历,有对比,有细节。

楼主(2020-05-22):
话说跟风买了这个风扇,还是看到snowrose2000mm@snowrose2000 的拆机贴,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论后买回来,到货后立马测试,发现最大档位有打嗝现象。找卖家,卖家直接反了3块钱,所以11.9买的,这个价位就不错啦,不去给卖家添堵了。O(∩_∩)O哈哈~

买来的时候,就有各种改造(实为折腾)的心理准备,无奈电子理论知识实在匮乏,经常闹笑话,只能是跟风,搞焊接的主儿,就跟修车一样的,在大师边上递螺丝刀,扳手之类的了,大神们别见笑。
之前还有一篇19.9元款跟14.9元款的对比贴,感兴趣的坛友可以去看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352&extra=
闲话休矣,发片吧,虽然内容虽然不多,还是大概的分为三部分吧,第一部分,拆机,第二部分改电容加电池,第三部分,继续改电容加改线缆。
好了,正片儿开始:
首先是拆啦

全家福就这样的,风扇,数据线(很垃圾)然后是一张单页的说明书含报修卡

说明书正面保修卡正面

背面这样的

电路图局部放大

开拆,从底部开始,标签怎么这么奇葩,刚完完全全盖完电池仓(也有坛友说,这是为了防止盖板脱落)

这个脚垫是泡沫材质的,不够结实,但粘性还行,拆了好几次,放回去后都还能有粘性不脱落

底座内部全貌 18650电池仓,小控制板子,还有一个单独的microusb固定小板子

这里手抖了,糊了,为了整体性,也加上来,清晰的可以看我另外那个对比贴

背面,可以看到板子编号,跟19.9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第一部分,拆机就算完了————
下面是改造电容及加装电池

针对最大档位打嗝问题,mm说把c62那个空位不上就对了,所以找来废旧的硬盘板子,拆电容吧

10uf一个 这个板子不止15年了,电容容量还是慢慢的。

先不忙焊接到c62(位置有些不够,容易跟螺丝挨着) 先放在电机出线上,测试后发现打嗝依旧。

所以呢,呵呵,三重奏,直接3个10uf的电容并联到一起,(还好螺丝没有挡路),不过呢,测试结果还是会打嗝,只是没改之前是1秒钟一下,现在是3,5秒范围内随机一下。先不管这个
,把电池加上去再说

这个是以前机修师傅配的助焊剂,焊接18650一点点(就是说粘一点,点到电池上,形成一点粘膜就行)就能牢牢的焊接上,具体成分不知道(有知道的大神麻烦介绍下呢,只知道好像有稀盐酸)。

焊点用的t12c4焊接的,一点就好,chu一声,随着一股刺鼻的白眼,焊点就好了(这烟肯定有毒,不能多闻)

这烟加了三颗电池上去

测试下相关电流参数呢

注意这个参数,这个是不开风扇,只充电的电流0.314a。

充电加最大档的电流1.144a
所以得出5.17*(1.144-0.314)=4.2瓦左右,风扇功率没有虚标

————第二阶段完工,引出第三阶段,下面的改造————
遗留问题1就是,打嗝的问题没有完全排除,虽然间歇大了,但是还有打嗝
遗留问题2就是,有坛友反映那个到风扇电机端的线太细了,会影响风扇功率,得改,坛友自己没动,我倒是先动起来了,o(* ̄︶ ̄*)o

既然得改线,就得先拆开风扇主体,见到电机板子吧

这里看到了风扇接线了(题外话,这个风扇模具精度不好,本图的三颗大的木螺丝会卡死在这个挡板上,会严重干扰后面安装回去,所以得想办法把三颗大的木螺丝拆下来,这样装回去的时候才豪装,我就是走了弯路,当接好线装回去的时候,开始偷懒没拆三颗木螺丝,摆弄了10分钟吧,最后拆了三颗木螺丝才顺利装回去)

找来老品牌机的atx电源线,截取长度一样的2根

对比下,祭出毫欧表,原装风扇接线正极 0.274Ω

负极0.26Ω

拆的atx线准备拿来做正极的0.009Ω

负极(要粗一点)0.005Ω
这样都取平均值[(0.274+0.26)/2]/[(0.009+0.006)/2]=35.6倍
这相差的不是好一点半点啊,所以,必须, 换!

这里顺便把usb端到控制板的线加强(老的没拆,新的加上去)了,电池端到控制板端的线也加强了。

好了,线材这样换完后,治好了我多年的折腾病O(∩_∩)O哈哈~

打嗝的问题,找来个耐压25v100μf的电容并联到电机正负极之间(注意正负极别弄错就行)

这样,整体都友好了

好了, 既然线换了,那得测试对比下啊,干货上

这是充电电流(电流受控于4054那个小ic,跟线没关系啦(不过还是得改,这是必须得))

最终结果出来了,最大电流上去了这么多达到了1.4a。那么不妨对比下,之前最大总功率是5.17*1.14=5.89瓦 ,现在是5.2*1.403=7.29瓦 相差了1.4瓦,之前说过充电电流不管改没改线都是0.31a,5.2*0.31=1.6瓦,可视为风扇功率大了1.4瓦,可不少啦!

好啦,又可以呼啦啦的转啦,码字不易,贵在折腾啊。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现在只想扔东西,搬家整理太费事

网友B:
改电池改线都看多了,最关键的改充电电流竟然不拍照,也不说明详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池改线都看多了,最关键的改充电电流竟然不拍照,也不说明详细,差评! ...

该电流???还差评???
老兄看帖不仔细啊,我哪里改电流了,我只是改了线,原版的线太差劲了,改了风扇电流就上去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想扔东西,搬家整理太费事

扔些啥呢?有宝贝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些啥呢?有宝贝么,哈哈

想扔,没扔,哈哈

楼主:
这就是折腾佬一罐的作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电流???还差评???
老兄看帖不仔细啊,我哪里改电流了,我只是改了线,原版的线太差劲了,改了风 ...

不好意思,确实没看仔细,现在改得电机电流那么大,若是插上USB线开机充电,岂不是越充越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确实没看仔细,现在改得电机电流那么大,若是插上USB线开机充电,岂不是越充越少么? ...

一样的没变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没变O(∩_∩)O哈哈~

老兄有空还是研究一下如何改大充电电流吧!论坛目前都没人发过这种改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有空还是研究一下如何改大充电电流吧!论坛目前都没人发过这种改装教程 ...

4056走起,就对了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56走起,就对了撒

不会玩芯片级的,我改了5个电池在里面,然后直接在电池上引了个DC座在后面,可以用2A插头直充!DC座线太线了,要不然可以用可调电源暴力5A直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玩芯片级的,我改了5个电池在里面,然后直接在电池上引了个DC座在后面,可以用2A插头直充!DC座线太 ...

5个电池并联再直接接电源???
没充电管理芯片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5个电池并联再直接接电源???
没充电管理芯片么

肯定不能5V直充的,以前做了条两个4056小板并联的USB充电线,可以达到2A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5V直充的,以前做了条两个4056小板并联的USB充电线,可以达到2A的充电电流 ...

那就老牛逼了。这样快朵了,不然你5节0.3a的速度充一天可能都充不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老牛逼了。这样快朵了,不然你5节0.3a的速度充一天可能都充不满

何止一天,5节电池0.3a的速度充两天两夜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止一天,5节电池0.3a的速度充两天两夜都充不满

3000mah一节的?

网友B:
不是,有特斯拉拆机的3200mah的,没舍得用,用了以前旧的2200mah的电池,总共也超过10000mah了,以0.3A充电,充电到后期只有不到0.2A,真的要充50个小时才能完全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特斯拉拆机的3200mah的,没舍得用,用了以前旧的2200mah的电池,总共也超过10000mah了,以0.3A充 ...

我上次拆了几十个电池,贱卖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呢,不过太多了也没啥用,手头有几个大红袍 比那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