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机用音频座应该选什么型号?

楼主(2020-05-22):
最近想搞个小东西,需要用到2个3.5mm的音频座,一个是3段式的就是普通电脑听音乐用的双声道耳机孔;一个是4段式的,就是手机用的双声道外加麦克风的插座。
想当然的在某宝上下了单。
很快,货到了,才发现不合适。
事实上我们常用的3段式耳机(不带麦克风)和4段式耳机插头长度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一个带麦,一个不带。
但是我买的插座,4段的明显比3段的长一段。这就导致耳机插头插入4段插座后,插不到底,仍然只有前3段可用。
咨询了某宝卖家,他们也不知道。
群友们,有搞过这方面的吗?4段式耳机座应该选什么型号的?谢谢啦。
最后上图:

网友A:
你搜这个,耳机插座3.5MM 音频视频母座插座3.5立体声 双声道PJ-313D 3F07   具体型号是pj393 我刚买的,还未安装,插入是正常的。

网友B:
这两种现在都不怎么常见啊!
比较老的了,

如果你有拆过 mp3 / mp4 的话,
起码知道该长啥样,

而且,还有带开关和不带开关的区别,

放着 “立创商城” 那么好用的型号查找工具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现在都不怎么常见啊!
比较老的了,

没有搞过,没有经验啊,这两个型号就是在立创商城里找的,以为只要是4段的就能插手机耳机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这个,耳机插座3.5MM 音频视频母座插座3.5立体声 双声道PJ-313D 3F07   具体型号是pj393 我刚买的,还 ...

好的,PJ393对吧?是4段的,可以插手机耳机?对吧?
谢谢啦。

网友C:
楼主买到的那个4段的插座应该是某些设备上专用的,记得我多年前的数码DV上有用过。主流的4段插头/座与3段的是等长的,只是把3段中最下面的那一大段(GND,地端)又分成了两小段,多出来一个耳麦端(Mic),而苹果与大部分安卓机这两个端的定义又不同。当然也有一些电子设备(如插卡音乐播放器等)把多出来的这一端作为内置锂电池充电端,不同的厂家充电端正、负极的定义又有所不同。
看楼主发的图,两种插座的段间距是相同的,应急使用的话,把那个另类4段插座最右侧的塑料部分磨掉后说不上也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到的那个4段的插座应该是某些设备上专用的,记得我多年前的数码DV上有用过。主流的4段插头/座与3段的 ...

是的,我确实买错型号了。
把前面那一小段切掉勉强可以使用。呵呵。
谢谢哦。

网友D:
哈哈哈部分电视盒子就是用长一节的3.5插头,不然就不能用,少一声道还是少视频,网上还有专门的视频线卖,一看就知道,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部分电视盒子就是用长一节的3.5插头,不然就不能用,少一声道还是少视频,网上还有专门的视频线卖, ...

呵呵,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