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12V电池27A和23A

楼主(2020-05-22):
拆两个12V电池27A和23A,原来里面是LR930 LR632

网友A:
都是一样的结构,通常都是一两粒纽扣没电造成电池报废,我拆开两个旧电池来拼凑成一颗,效果挺好,用在车库遥控器半年多了还有电!

网友:
有些有点电的单体可以挑出来,放运动手表里用。碱性9伏电池,可以拆牙签电芯单体,试试加纸筒和导体,替代一些电磁感应触屏手写笔AAAA电池。

网友B:
这个不是纽扣电池吗?穿了的别的马甲怎么成了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结构,通常都是一两粒纽扣没电造成电池报废,我拆开两个旧电池来拼凑成一颗,效果挺好,用在车库 ...

我也挨个测了想要找到好的,可惜一个也没有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纽扣电池吗?穿了的别的马甲怎么成了碱性电池?

我拆开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查了一下,这种纽扣电池并不是锂电池,而是锌锰电池,也是属于碱性电池。所以人家标的没毛病

网友:
也有几个,没拆过,头回见。涨芝士啦

网友(2024-01-12):
23A和27A到底是啥意思,电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