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烧毁的飞科FS305剃须刀

楼主(2020-05-22):
一个飞科FS305剃须刀,充满电后只能用几秒钟,拆开看一下,拆解外壳过程未拍照

电池是2节2/3AA 600mah的镍氢电池串联,正常满电应该在1.48*2=2.96伏左右,万用表实测电压是2.28伏。
也就是说电池没有充上电。

电路板背面全貌。

检测电路板目测能看出4处烧毁。
A点电阻严重烧毁已经脱离焊盘
B点电阻烧毁已经看不到丝印标识
C点充电中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烧毁。
D点201电阻,正常阻值是20*10=200欧姆,万用表实测阻值145欧姆。

结论是充电电路烧毁。无法对电池充电。

网友A:
我也用飞科的,充电带数字指示灯。才用了几个月,感觉现在好像没原来有劲了。唉,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牌子也不给力了。他要是说清楚是低配版,或者emmm都是为了利益不愿意说自己一点不好。出了问题感觉这个牌子一点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飞科的,充电带数字指示灯。才用了几个月,感觉现在好像没原来有劲了。唉,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牌子 ...

这个看电路板是2018年12月份的,可能用了没几次就坏掉了。

网友B:
买了个几十块钱飞利浦上五号电池的,回归原始好

网友:
飞科再也不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几十块钱飞利浦上五号电池的,回归原始好

越简单可靠性越高

网友:
因垂丝汀啊
元器件烧坏了还能脱离焊盘

网友:
这类设备必须飞利浦或者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