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功嫁接jbc,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20-05-22):
之前复活了一个T12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490&extra=
感觉获得了不少经验值,准备升级进阶作业:嫁接jbc,作案工具还是原来那个zvs。
    先上成果图效果不错

    总结几点经验,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欢迎交流。
第一这个小zvs功率120瓦是够用了,不过因为jbc需要加热的部分更多,所以加热时间有点长,第一次我用小台钳固定烙铁头,结果台钳导热严重,加热了半天头子才发红,整个台钳都烫了,最后导致mos管爆了,dc插头都烧化了,还好我从废品上拆的mos够多。。。。第二次我把936头子插在木头上,虽然木头都碳化了,但是焊接还是成功了。有条件加风扇,接水冷,效果会更好。

        第二,建议使用含银20-25%的焊丝,我试了10的焊丝,因为jbc内芯外壳是不锈钢的,焊接牢固度一般,35的焊丝熔点又太高,以我这个zvs的功率,融化很费劲,而且助焊剂别放太多,流出来会腐蚀936头子外壳,很难打理,还有jbc和936头子之间空隙还是很大的,不要不舍得放焊丝,不然填不满的话导热效果会变差。

        第三,936头子买的时候要选取外壳镀层厚的,有的外面看起来银闪闪,砂纸一打就露铜了,这种肯定不行,因为后期要清理助焊剂,要打磨外壳的,936里面有个不锈钢管一定要取出来,内壁要打磨掉氧化层,jbc芯也要打磨掉所有氧化的部分,这样才焊的紧密。

最后祝大家都能嫁接成功,jbc焊台遍地开花彻底淘汰t12:lol:

网友A:
翻了翻楼主帖子,没见zvs的帖子,可否发出来拜读

网友:
自己焊接的?牛。

网友:
请分享下链接。。。。。

网友B:
936烙铁头去除里面的不锈钢管后,直接暴露了紫铜了吧。
然后灌进去的焊锡会不会溶解这个紫铜,然后最终形成合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翻楼主帖子,没见zvs的帖子,可否发出来拜读

买的成品,20一个,我之前发的复活t12的帖子里面有,买回来改了铜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烙铁头去除里面的不锈钢管后,直接暴露了紫铜了吧。
然后灌进去的焊锡会不会溶解这个紫铜,然后最终形成 ...

灌进去的是银铜焊料,不是锡,而且焊料熔点比铜低的 只有700度左右

网友:
有道理啊,用zvs加热

网友C:
现在jbc焊台什么价格啊,淘宝还是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灌进去的是银铜焊料,不是锡,而且焊料熔点比铜低的 只有700度左右

这样啊,那效果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jbc焊台什么价格啊,淘宝还是很贵啊

控制板70左右吧,其实可以用616板子改,只要十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70左右吧,其实可以用616板子改,只要十几块

去弄个试试看,感谢分享

网友:
jbc换成963的头子,高频焊接

网友:
刚搞了个T12还没有多用,楼主又要带我们玩JBC焊台了,有些跟不上节奏的感觉

不过楼主的ZVS加热复活T12头还是很有创意的,不错,有空自己做个高频加热玩玩

网友D:
楼主厉害,有没有成品,优惠转让给坛友们。毕竟大多少人不会弄z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有没有成品,优惠转让给坛友们。毕竟大多少人不会弄zvs.

成品闲鱼挺多的,四五十一个吧,他们都是专业搞这些的,废头子一买都是几十个,我这个zvs功率小了,焊起来还是很费劲的,专门搞这个划不来。不过这个zvs便宜,20多,自己动手做成本还是比买的便宜些,如果图省事,直接买闲鱼的就行了。

网友(2020-08-01):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直接jbc芯通电从内部加热,不用zvs?这样从内部加热说不定更快,还可以减少外部氧化

网友:
jbc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受楼主影响,我也正在着手玩JBC:lol:  ,也考虑是不是该用银焊条焊接。请教 luyangge 兄弟,你用银焊条嫁接的头了使用中,焊接处氧化严重吗?

网友:
请问您的jbc在哪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