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尝试修复同事投标被强制购买的坑爹U盘

楼主(2020-05-22):
同事投标被强制购买的,4G容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同事说存了400多M的文件进去,但读不出来,我一猜就有极大可能是扩容盘。

这样也没法正常使用,同事说修复一下吧,能正常用就行。

下面开始修复过程:
第一步,先用chipgenius看下主控信息吧

和很多扩容盘一样,看不到主控,用扩容盘专用主控芯邦的aptool试了下,也不识别,只能拆开短接了。

拆开就是这样的了,万恶的黑胶体,加一个转接架,转成了通用板的大小。

正常黑胶盘短接是像下图这样的

但这操作难度着实有点大,除非在两个触点上焊上引线。

转念一想,短接原理无非就是把GPIO接地,既然是接地,接哪个地不是一样呢?

接下来就是一波騒操作了,if you must blink, do it now!

就是这样啦,利用手头的一根安卓数据线,插入另一个usb口,用镊子夹住另一头的金属头,然后把尖抵到GPIO点上,然后插电脑,操作难度大大降低!

真实信息已经显示出来了,一芯FC1178E+镁光256M SLC,怪不得存400M数据会读不出来呢,如果存200M数据,还是有希望读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恢复真实容量了

用了多个手里的一芯工具,都不识别主控,正在找寻奏效的工具

未完待续。

更新更新

度娘了一阵
先找到了主控信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0220

然后通过主控丝印搜到了量产工具
https://club.liangchanba.com/thread-1078-1-1.html

量产成功。

写入6M

读取9M

完结!!

网友:
投标还用这种盘啊,资料丢了呢

网友A:
TLC QLC泛滥的时代居然舍得用SLC做垃圾盘

网友B:
哈哈哈这种招个标还卖标书的公司,就算不是骗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种招个标还卖标书的公司,就算不是骗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招标公司不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 QLC泛滥的时代居然舍得用SLC做垃圾盘

肯定是库存,或拆机货啊

网友:
扩容盘专用主控芯邦   芯邦:这是真的不是我干的

网友C:
扩容盘专用主控芯邦 一芯:我表示不服

网友D:
我还有个128mU盘,还有两片128m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个128mU盘,还有两片128m的闪存

传给儿孙当传家宝

网友:
一芯和建荣有py交易?
怎么开卡界面如此相似

网友:
投标盘骚气的很 都是slc 那种不是黑胶的还能理解以前的拆机颗粒 这种黑胶的 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容盘专用主控芯邦 一芯:我表示不服

安国:我不服(+1)

网友:
以前朗科时代,32M、64M、128M、256M的大多都是SLC,那个时候还没有MLC的概念,U盘刚刚出来呢。

网友:
在淘宝上买过专门的投标U盘,3、5块一个基本都是1G的不扩容

网友:
一芯已卖身为奸商生产扩容工具

网友(2021-05-10):
我的U盘也一样,求量产工具!

网友:
想当年这容量也是好几百两银子啊!!!

网友:
我买了个2G的,也是512MB的SLC扩容的。